(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101期-PLC编程实现无线传送的例子

楼主(2013-09-26):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请大家编写一个有关于下面描述的程序:

PLC无线传输功能如何实现,传输视频?请大家以自己熟悉的一种PLC编写一段实现PLC无线传输的程序,至少要介绍清楚相关程序的数据的接受和传送!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100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2013-11-17):
引用 网友B:
首席支持、、、、、、、、

网友C:
遗憾!这个没有用过。我们用的无线接收模块能发给PLC一路数字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活动                       ...

网友E:
在实际系统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要求,触摸屏放置在控制室,而PLC安装在现场车间,二者之间距离可能从几十米到几千米。

如果布线的话,需要挖沟施工,比较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PPI通信+有线

MPI通信方式,无线PPI协议不需要编程,使用方便。

触摸屏与S7-200的PPI通信方式接线

S7-200口地址设置

端口0地址设为2,与触摸屏Autoface进行PPI通信,速率可以选9.6K或者

19.2Kbps(无线方式)

端口1地址设置为3,与S7-300(CPU313C_2DP)X1 MPI通信,MPI协议,速率

19.2Kbps,187.5kbps

S7-200测试程序

S7-300速率设置

设置MPI网络的速率如图,地址在程序中指定为3。

S7-300程序

测试方法:

由S7-200的I1.1的输入开关可以确认通信是否正常

I1.1=0时,触摸屏显示Q0.1=0,Q0.2=0

I1.1=1时,由1变化到2,触摸屏显示Q0.1=1,Q0.2=1说明S300与S200的MPI

通信正常,S200与触摸屏的PPI也正常

I1.1=1时,由1变化到3,触摸屏显示Q0.1=1,Q0.2=0 S300与S200通信不正常

网友F:
   还有一种无线传送数据的方法,即用无线电收发装置出送数据,实现PLC与PLC之间的数据传递。

   1、从网上查找这一款无线电发射与接受模块:ZigBee,见下图标示。该模块可能是用232通讯方式,这样就可由PLC将数据通过232 通讯方式传送给该发射模块,再由该模块载波后发射出去。另一个接受模块可以接受此载波信号,通过模块解调,变为数据,再通过232通讯方式传递给接收数据的PLC即可。由于没有该模块的详细资料,故无法用此进行设计与编程。现提供给大家供参考。

  2、如有闲置不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只需简单改动,也可用于数据的无线发射与接受:(1)、将发射用的收发报机,其键盘产生的电脉冲与载波电路输入相连接点断开,再将PLC输出口(Q3.0)接一电平转换电路,再接载波电路的输入端。2、将另一台收发报机的经解调后的低频脉冲输出点与原电路断开,接一电平转换电路,变为24V脉冲输入给接收用的PLC输入口(I1.0),也可实现无线传送数据。这种方式可适用于远距离传送。但造价较高。

  3、本文介绍的是用自制无线发射与接收装置与用PLC的普通I/O口传送数据方式,通过PLC编程,实现PLC与PLC之间的数据无线传送(仅适用于简单数据传送)。

  要实现数据的无线传递,必须要有无线电发射与接受装置配合。整个处理过程的构思是这样的:1、对于发射用的PLC编程的内容就是将要传送的数据变为串行码,以固定的低频时钟频率通过PLC的(晶体管输出式的)输出口传递给无线发射器的信号输入端,无线发射器将此串行脉冲变为高频载波信号发射出去。2、无线接收器将接受的高频载波信号,通过自身选频解调,变为低频24V的串行码脉冲,再传送给接受PLC的输入口,PLC将接受的串行码脉冲,通过编程转换为数据,存入对应数据区,以供PLC对数据的处理或运算。

  此方案设计依据:

1、 用PLC与PLC的输入与输出口(晶体管输出),通过编程可以实现简单的数据传送。

2、 可自制无线电发射与接受装置,其线路简单、费用不高。下图为无线电发射电路:

                  图一、无线电发射电路

  图中“GUD”接PLC输出侧的地(M)。“DATA”接PLC输出数据端(如Q3.0)。图中Q1管与晶振片等元件组成高频振荡器,Q2为电子开关,其基极(即“DATA”)接PLC的Q3.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即串行数据码):当输入信号为1时(高电位)Q2导通使Q1振荡,当输入信号为0时(低电位)Q2截止使Q1停振,这样Q1输出的就是高频载波信号,由天线发射出去。见下波形图:

   下面的电路为无线电接收,将接收到的载波高频信号,通过自身选频与解调,还原为低频的串行数据脉冲,再输入给PIC的输入端(如I1.0)

                  图二、无线电接收电路

  图中的MCRF002为单片集成电路,可完成接受、选频及解调,其晶振频率应与发射电路的晶振频率相同,以实现选频。集成块的输出端(OUT)接一比较器进行电平转换,使输出变为24V脉冲。再输送给接受PLC的输入口 I1.0。

  由于用PLC的普通I/O口作串行码传递需要传递二个信号:一个为数据脉冲,一个为时钟脉冲,故发射与接受的PLC各需用2个I/O口。而无线发射与接受电路也应各作2个,其晶振应选2种不同的频率晶振片,便于接收时能将数据与时钟脉冲分离。下图为无线发射与接收器与对应PLC的接线示意图:

硬件处理完后,PLC的编程就显得十分简单,这种方式不需要任一种通讯模式、协议及有关参数设定,自需各自编写一段将数据变为串行码脉冲送出给输出口和将输入口输入的串行码脉冲转换为数据存入数据区就可以了。

下面是用S7-300PLC作发送,用S7-200PLC作接受的PLC编程:

一、S7-300发送数程序:

    程序说明:该程序可由程序自动启动送数程序,其命令信号为DB3.DBX111.1.也可手动人为启动送数程序,其命令信号为I0.7。输出:Q3.0为串行数据脉冲,Q3.1为串行时钟脉冲。分别出送给发射器1与发射器2的信号输入端。时钟脉冲Q3.1(即DB3.DBX100.1)与载送数据的DB3.DBX100.2是同步的低频脉冲,见下图:

    DB3.DBX100.1为时钟脉冲,它的前沿位于载送数据的DB3.DBX100.2正方波的中间,从而确保用它移送数据的准确性。

二、S7-200编写的接受串行数据,通过编程处理转换为数据存入VD450数据区。

见下梯形图:

  其I1.0为数据信号脉冲输入口,I1.1为时钟信号脉冲输入口,第一个I1.1的时钟脉冲前沿使V4000.0=1。即使数据处理程序启动运行,处理完毕,使V400.0=0。详见程序及注解。

   本文到此结束,本文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大家!

网友G:
参与其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参与其中

网友I:
方式一:远距离无线方案。

矩形科技通过GPRS或者3G模块可实现远程控制通讯。

实现方式:

1:申请固定IP或者动态域名

2:配置路由器,设置开发端口

3:配置无线DTU模块

4:可通过组态添加对应的DTU模块(虚拟成一个串口),直接选择MODBUS RTU协议与控制器连接。或者使用矩形的VLADDER软件,可对PLC下载更新程序,可监控调试程序。

方式二、近距离无线方案,ZIGBEE或者或者433M的透传无线模块。433M透传模块基本无线多余设置。只要把与PLC连接的波特率搞清楚即可。ZIGBEE因带路由组网功能,复杂一些,实现方式如下:

1:主PLC连接的ZIGBee模块,可设置为协调者(Coordinator),波特率为38400,无效验。

2:将与从PLC连接的ZIGBEE模块设置为ROUNTER,波特率为38400,无效验。

3:2个ZIGBEE模块的 PAN ID要一致。

4:先用TI的软件或者厂家的软件,将各个模块测试连接起来以后,ZIGBEE模块连接到PLC的RS232或者RS485接口上。

5:使用透明传输的方式。

6:前2张图是主PLC通讯程序程序,第三个图是从PLC的程序:(实际就和普通的自由通讯没有2样了)

网友J(2013-12-22):
看看 学习学习  顶下各位前辈

网友K:
PLC传输视频?这个没有吧。

PLC无线传输数据,PLC端进行参数设置以及程序编写,跟有线传输一样的。通过PLC通信接口与3G DTU的通信接口相连接,对DTU进行配置,实现无线传送。

网友L: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详情~~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电话:0755-84086168,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syjpcb@163.com

`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王者之师           wyb2866255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领域                                               guai

矩形科技                                        矩形科技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云锋-王者之师                                tclwzy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1

网友M(2015-03-14):
   GRM200G PLC无线通讯模块使用GPRS(控制器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电脑远程监控,短信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巨控科技根据多年的工业控制经验和沉淀,首创GPRS和短信电话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GPRS模块的不稳定性问题,即使GPRS网络中断,还可以借助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实现PLC的远程短信控制,短信查询和短信报警。
   巨控科技提供包括免费上位机组态软件(也可以通过OPC支持各种组态,WINCC,组态王,力控等),GRPS控制模块,及云监控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只需具备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对GRM200进行简单配置,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即可轻松完成PLC的远程无线监控。

功能概述:
1) 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使用组态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远程监控PLC。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GRM200G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取代PLC系统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GRM200G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并在电脑上显示报警。
5)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GRM200G,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7)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8)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方案特色:
<此处内容被屏蔽> PLC无需编程,无需固定IP及绑定动态域名。
<此处内容被屏蔽> 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此处内容被屏蔽>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此处内容被屏蔽> 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支持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 MODBUS主机协议,支持各种国产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 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触摸屏.
<此处内容被屏蔽> 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 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三菱FXPLC协议,支持FX系列全部型号.        <此处内容被屏蔽> 三菱Q系列PLC协议.支持三菱Q系列PLC全部型号
<此处内容被屏蔽> 欧姆龙HOSTLINK协议,支持欧姆龙全系列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 台达PLC通讯协议,可支持台达全系列PLC。

可靠性保证:

<此处内容被屏蔽> 采用西门子工业级模块,温度范围为-40度到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
<此处内容被屏蔽> 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首家通过赛宝认证4kV脉冲抗干扰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
<此处内容被屏蔽> 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此处内容被屏蔽> 若GPRS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此处内容被屏蔽> 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和系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