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102期-PLC中断指令和扫描周期的计算的例子

楼主(2013-09-26):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请大家编写一个有关于下面描述的程序:

PLC中断指令的用处,以及与扫描周期的 关系?  因此请以自己最熟悉的PLC编写一个程序,包含中断等功能,同时要介绍清楚PLC中断指令的用法及其中断和扫描周期的关系!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101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本人是用西门子200PLC做的一个数据采集程序,程序主要用到定时中断  大家可以观看下,应用很简单 只需要更改下启动和结束条件即可。

网友A:
主程序网络1

主程序网络2

主程序网络3

启动中断子程序内部

结束中断子程序内部

中断程序内部

网友B:
三菱FX1N的plc,简单的测试了,普通输入信号和中断输入信号的区别。从两幅图,D210和D212的数值可以看出。中断输入采集信号速度比普通输入信号采集速度快10毫秒左右。根据说明书讲解,X0的中断时间是10微妙左右,普通输入时间10毫秒左右。所以,结果是正确的。从扫描周期来看,中断输入比普通输入快18个周期。但是,快多少个周期,跟程序的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程序步骤多了,相应的周期就会少。但是,即使普通输入的时间为10微妙,中断也会比普通快一个或两个周期。如图:

通过D8020的滤波,将输入信号X0改成最低反应时间,即跟中断的反应时间相同,但是中断还是快一到两个周期。理论上是1个周期,但是,由于扫描效果,如果输入信号在D0加1之前输入,就会造成两个周期的效果。如果在加1指令运行之后,输入中断就会是1个周期。如果加上输入刷新和限制中断范围,就可以出现同一周期效果,从下图D212可以看出。

网友C(2013-12-29):
都是高手呀。前来学习

网友D:
学习啦,都写得好好!

     农民工只有飘过………,-_-

网友E:
向大家学习啦!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只有由用户程序把中断服务程序标号(名称)与中断事件联系起来,并且开放系统中断后才能进入等待中断并随时执行的状态

多个中断事件可以连接同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只能连接一个中断事件

中断服务程序也可由用户程序取消与中断事件的连接;队列中的特定中断事件可以被指令取消;也可用指令禁止全部中断

中断事件各有不同的优先级别

中断服务程序不能再被中断。中断程序执行时,如果再有中断事件发生,会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优先级排队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到末尾会自动返回,也可以由逻辑控制中途返回

在中断程序中只能调用一层子程序,中断程序中的子程序不能嵌套,否则会出错

中断程序应短小而简单,执行时对其他处理不要延时过长,即越短越好

以台达DVP14SS2为例介绍外部输入中断X0用法。

1.         该机型共有8点外部中断插入,外部输入X0_X7对应I000/I001_ I700/I701

SS2机种中断指针I编号

X0对应I000(X0下降沿触发)、I001(X0上升沿触发)

2.         台达WPLSoft 2.30编程软件将中断程序部分视作子程序,当扫描程序检测到外部输入信号X0-X7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执行中断子程序,执行完后(扫描到IRET指令)则返回到主程序并继续往下执行。

3.         用到的指令:IRET:中断返回;EI:中断允许;DI:中断禁止

4.         举例

未执行中断指令时监控截图:

执行中断指令后监控截图:

PLC运行时Y0一直有输出;X0瞬间接通(有上升沿),Y0输出就会一直断开。

同样的逻辑,不使用中断时,就看不到Y0输出因为有X0的上升沿而导致断开的现象发生。将上面的逻辑修改后下载监控,监控截图如下:

由于没有中断,虽然X0上升沿输出M0将Y0关闭了一个扫描周期,但是外部表现上我们是看不到的,看到的是Y0一直输出。

网友G:
西门子S7-200PLC由I0.1的上升沿产生的中断事件的初始化程序

查表可知,I0.1上升沿产生的中断事件号为2。所以在主程序中用ATCH指令将事件号2和中断程序0连接起来,并全局开中断。程序:

语句表

LD SM0.1       //首次扫描时

ATCH INT_0 2   //将INT_0 和EVNT2连接

ENI            //并全局启用中断

LD SM5.0       //如果检测到I/O错误

DTCH 2        //禁用用于I0.1的上升沿中断

(本网络为选项)

LD M5.0       // 当M5.0=1时

DISI          //禁用所有的中断

在 PLC 控制过程中,经常要求对某些过程信息进行立即处理,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或者对某些时限要求较严格的程序进行时间控制处理。由于PLC 周期扫描机制的限制,

需要引入中断功能。中断功能即是:当中断信号到达时,系统就立即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

操作,转而去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完成之后再继续向下执行被中断的操作。

网友H:
前来学习,受教了,真的,各位都是高手!

网友I(2014-02-10):
来学习的。。。请求大师有没有禾川3U的中断例子

网友J:
我支持8楼,中断程序应尽量短,写时要注意优先级别!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秦君_1                     qjj740210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yuan3487         Mr袁--王者之师

领域                         guai

hnd123                    hnd123

王者之师--丰李        strongingli

三等奖0名,100积分获得者: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