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牛!!显控sa系列触摸屏与台达plc的通讯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3-09-26):
如题,在显控的官网上看到有sk系列的端口定义,但不知道sa系列的怎么做,哪位大牛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A:
你打开SA软件,在“帮助”选项内可以看到与PLC连接的驱动协议及接线方法。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4007776399咨询显控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