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XF系列PLC的原点搜索程序样例

楼主(2013-09-26):
请教高手们,原点搜索程序样例谁有可以给小弟学习一下吗?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要看你是三菱哪个型号,FX1N就可以直接用一条指令搜索吧,2N就要自已做程序反复动作找原点。要近点狗和上下限位三个传感器才行。

不如用国产,如台达等,一条指令就搞定

网友B:
FX1S FX1N 都是用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