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某段程序两次

楼主(2013-09-26):
求高手指点:如何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某段程序两次?然后接着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A:
跳转,循环,子程序三种方式

网友B:
For.....NEXT   WHILE.....    JMP......   写成FunctionBlock。。。。。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该段程序之后再重复写一次,这样就会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重复执行二次该段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跳转,循环,子程序三种方式

网友E: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跳转”了。

网友F:
跳转比较简单,我最初是做成FB调用2次(现在想起来好笑)

网友G:
JP LBL  或者子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该段程序之后再重复写一次,这样就会在一...

话粗理不糙,呵呵

网友I:
循环啊!必须的循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