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PLC的485通讯

楼主(2013-09-26):
PLC为K7M-DR20U。变频器是嘉兴的佳乐科技的。按照PLC说明书的案例怎么也不能通讯,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那里不对或者提供一份真实案例我借鉴一下,指导一下好几天了搞得我都失眠了。邮箱sdjk372428896@163.com。谢谢先

网友A(2014-11-26):
同样的经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经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你通讯格式对不对···把变频器那边的参数对一下。

网友C:
不是通讯格式的问题!一般的变频器通讯过程多有校验码,而你所使用的PLC没有自带效验码计数功能,需要你自己写效验码后,一起发送就行!

楼主(2015-03-26):
奥,我在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C(2015-05-07):
如果你用LS的XGB系列在做通讯方面就简单很多!而且在功能上强大很多!

网友D(2015-11-11):
变频器的通讯地址PLC要加1

网友E(2018-05-23):
第一步要加上0004写1。

网友F(2018-06-22):
不知道有没有用,我的是台达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