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通道旋转测温变换器

楼主(2013-09-27):
                                                                 1—4通道旋转测温变换器
1—4通道旋转测温变换器采用铂电阻测温。精度高,测温稳定,测温范围0--300℃。输出1-5V或4—20mA。配上温控表就可以对旋转的设备进行温度控制。特别是化纤机械热辊的多区温控。必须采用多通道旋转测温来保证热辊两头和中间温度的一致,这样才能生产出高强度的化纤丝产品。其它旋转设备都可以此旋转变换器进行温度控制。本旋转测温变换器的输出1—5V或4—20mA的温度信号。方便配套温控表。
原理方框图

转子PCB实物图

旋转变压器驱动和信号解调PCB实物图

解码板PCB实物图

  安装示意图

网友A:
  旋转测温变换器? 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呀 ?

楼主:
对旋转的物体进行温度测量。比较复杂。一般物体(不旋转)的温度测量,拉一条线装一个测温探头配一块温控表就可以了,而旋转的物体测温就不能简单的拉一条线到温控表。而是必须将旋转物体上的测温电路检测的温度信号。通过电磁感应或红外线的方式传递到不旋转的接受装置,在传递到温控表。

楼主:
少了一张图片,方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