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复制过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3-09-27):
大家好,我用wincc 编辑的项目,在拷贝到其他电脑上的时候,电脑上面显示的画面中,字体出现偏移情况(该字体是图形画面中的字体),请问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大家  我是新手! 着急!期望大家给个指示,谢谢啦

网友A:
1.有可能字体不匹配

2.电脑分辨率不同也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字体不匹配2.电脑分辨率不同也有这个可能

谢谢你的答案,的确是这样子的,同样的主机,放在不同的显示器上(尽管都是联想的电脑),可复制过去不一样,你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谢谢啦!等待您的回复.......

网友B:
项目属性中把“消除放大”“消除混乱”点上,显卡的分辨率跟项目的分辨率一致或大过项目分辨率,一致的话是全屏(属性是全屏),大的话是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