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2013-09-27):
用24V中间继电器控制断线,断线装置由与设备绝缘铁棒和设备本体接触来给中间继电器通电,绝缘铁棒接+24V,设备本体接继电器正极,负极接0V,现在问题是,我用变频器启动电机运行,继电器指示灯会闪烁,造成误动作,怎么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恳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可能是地线引起的;

不要所有地线接在一起,单独接地;

网友B:
 你的中间继电线为什么要接地,变频器另一个输入线路是不是控制的不是正极是负极呀 ?

网友C:
变频工作时的的漏电流导致的 ?

网友D:
机器转动时,铁棒与转动部分有接触问题,最好用碳刷接触;另外可以在继电器并联一个电解电容,频率较高的跳变可以解决。

网友E:
4楼并电容的方法可以一试,或许有杂散感应电压影响,或者再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F:
  楼主的设备有点象电缆行业的断线保护装置,断线是瞬时发生的,如果张力不够,或者是绝缘铁棒变形,绝缘不良都有可能发生误动作。

网友F:
楼主是在纺织机械板块发的贴,和电缆行业比较相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机器转动时,铁棒与转动部分有接触问题,最好用碳刷接触;...

网友H:
变频器主回路、控制回路均采用屏蔽电缆,主回路屏蔽层接电源地,控制回路屏蔽层接信号地,同时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