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请问昆仑屏 通过输入框给一个变量输入一个值,怎么样实现 不再次修改 这个值就一直保持呢?

楼主(2013-09-27):
我是初学者,请问昆仑屏 通过输入框给一个变量输入一个值,怎么样实现 不再次修改 这个值就一直保持呢?

比如说 我想 设置倒计时500s后 触摸屏 控制plc  y1 有输出

 这个500s  我设置好 后   他就一直是500s   一直到 我需要通过输入框 把他修改为300s  然后他就一直是300秒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倒计时 到 0时   如何让 他控制plc 输出y1 呢?

希望有老师能够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保存的变量必须为PLC的断电保持区内。

然后,把变量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保存的变量必须为PLC的断电保持区内。然后,...

 就是说 比如 我在 触摸屏的实时数据库里 新建一个叫 “定时器设定时间” 的 变量   然后把输入框的 对应数据对象的名称 设定为 这个 “定时器设定时间”  然后 在和 plc 链接的时候  把“定时器设定的时间”这个数据对象 跟 plc 断电保持区的 一个寄存器 对应起来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问题1:如图使用标签可以解决。为了保证设置值不丢失,连接的存储器必须是PLC的断电保持区存储器。

问题2:在PLC中实现,与HMI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首先,你要保存的变量必须为PL...

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