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通电也有电压

楼主(2013-09-27):
220V电磁阀,没有通电也能测量出电压,是否是因为22kw电机开启的原因受到干扰呢

网友A:
  电压多少 ,是不是感应电 ?

网友B:
感应电压,没有电流的

网友C:
你电路如何接的;

应该是感应电压;

网友D:
楼主讲细一点,叫别人看着不明白,220V电磁阀,怎么又牵涉到电机啦,两种设备的控制线离得近还是什么,如果近的话,测量的电压是多少伏?如果电压低的话,应该是感应电压。

网友E:
电磁阀,都是感性负载,很容易有感应电的吧

网友F:
有灯泡或者别的电磁阀动作吧,零线带电了吧。

网友G:
能否说详细些  让大家帮忙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H:
高于10V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能否说详细些  让大家帮忙给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