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机欢迎画面用U盘导入图片文件看不到

楼主(2013-09-27):
为什么开机欢迎画面用U盘导入图片文件看不到?我已经变成了BMP格式了,以前U盘插上去就可以,现在就不行了?

网友A:
  是不是 MBP 格式的图片文件太大了呀,还有开机画面是不能改的吧,一般断电后启动就是进行这个系统设置的界面,但是时间很短

网友B:
有的屏对U盘大小也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