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上升沿指令。。求助

楼主(2013-09-27):
请问各位,西门子plc(200)的上升沿指令是取的指令前端一个逻辑的状态上升沿还是取的上升沿指令前端所有指令执行后的逻辑的状态的上升沿????

程序图:

如图所示,请问如果把v990.3和v990.4的位置互换一下。程序的执行条件是不是一样的??

我想写的程序逻辑是:

1:当v990.3处于关闭状态时,v990.4关闭的一瞬间就执行置位v990.0

2:当v990.4处于关闭状态是,v990.3关闭的一瞬间也执行置位v990.0

采用图中的程序能不能达到我所要的控制效果??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帮助。。。

网友A:
是指所有指令执行后的逻辑的状态的上升沿,不管前端有多少输入信号,简单的说是取所有信号的结果的上升沿

网友B:
请问各位,西门子plc(200)的上升沿指令是取的指令前端一个逻辑的状态上升沿还是取的上升沿指令前端所有指令执行后的逻辑的状态的上升沿?

答案: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如果你想在一个事件开始动作时,触发另外一个事件,这时就会用到上升沿;

如图所示,请问如果把v990.3和v990.4的位置互换一下。程序的执行条件是不是一样的?

答案:一样的;

可以达到你的效果的,建议实际测试一下;(看你好像用的复位指令)

网友C:
楼主,首先你要注意下,上升沿要有个自锁锁住你的V900.0,不然你在程序监控里面看不到。

其次,西门子梯形图就和电路图一样,你的V900.3当前为1时,才能导通到V900.4。当V900.4 上升沿触发后导通到V900.0

自己调试一定要来个自锁,这样监控能看到,不然那一瞬间的导通监控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