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锅炉加磷酸盐中自动控制PH值应用

楼主(2013-09-27):
锅炉加磷酸盐加药装置,两台泵一用一备,即程序中1#泵为运行泵,2#泵为备用泵,每台加药泵入口各有一电动球阀,出口为手动球阀,自动运行时,泵相应入口电动球阀必须打开,手动运行时,电动球阀允许不打开;

自动运行时

工艺要求:锅炉水PH值控制指标范围为9-10.5,当PH值大于10.5时,要求停泵;当PH值低于9时,需要启动备用泵;当运行泵故障时备用泵需自动投入运行;

附件中是我写的程序,以前没做过PID调节,望各位大侠对程序多多指点,以及后续PID调试时需要注意哪些,不知道现场调试是不是很复杂,望各位大侠指教,O(∩_∩)O谢谢!

网友A:
根据你要达到的工艺要求,其实不用PID调节,直接模拟量比较就可以实现了.

加药的电机一般都是手动调节流量(速度)的那种.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根据你要达到的工艺要求,其实不用PID调节,直接模拟量... 内容的回复!

以前没接触过锅炉加药的不知道PH值变化幅度大不大了

网友B:
如果你的水缸小,PH变化较快,那么根据操作工的经验,分析一下,在9和10.5PH值中再分段,通过变频器控制。比如9时变频器设置工频50HZ,9.5设置30HZ,10设置20HZ,或者根据用水量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水缸小,PH变化较快,那么根据操作工的经验,分...

呵呵 O(∩_∩)O谢谢 这个方案我也做了程序,供候选的,不确定这个能否满足现场工艺了,用这个方案最好了 ,PID之前没做过,有点生疏

网友B:
楼主,若是摸透了PID控制,和否和小弟我分享一下!小弟我是新手,刚摸200,对于PID很是陌生。。。

网友(2018-03-25):
小弟我是新手,刚摸200,对于PID很是陌生。。。

网友C: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