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PLC200中IW0是什么存处区。

楼主(2013-09-27):
IW0是做什么的。谢谢

网友A:
IW0就是I0.0~I1.7地址区!

字类型的数据存储区
I是输入数据存储区
W是字(数据类型分位,字节,字,双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W0就是I0.0~I0.7地址区!字类型的数据存储区...

楼主:
哪IB0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C:
IW0 是PLC输入端的字输入通道,它包括IB0与IB1二个字节输入通道,即包括16个位输入变量:I0.0、I0.1I0.2、。。。I0.7、I1.0、I1.0。。。I1.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IB0是什么呢,谢谢

 1楼说得够清楚了,IB0就是I0.0-I0.7一个字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W0就是I0.0~I1.7地址区!字类型的数据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