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减计数器之后小灯不亮,急!!!!1

楼主(2013-09-27):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T37
TON    T37, 10
Network 2
LDW=   C0, 9
O      M0.0
=      M0.0
Network 3
LD     T37
LD     M0.0
LD     C0
CTUD   C0, 30
Network 4
LDW=   C0, 1
=      Q0.0
Network 5
LDW=   C0, 2
=      Q0.1
Network 6
LDW=   C0, 3
=      Q0.2
Network 7
LDW=   C0, 4
=      Q0.3
Network 8
LDW=   C0, 5
=      Q0.4
Network 9
LDW=   C0, 6
=      Q0.5
Network 10
LDW=   C0, 7
=      Q0.6
Network 11
LDW=   C0, 8
=      Q0.7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程序运行后,Q0.0-Q0.7依次点亮,时间间隔为1S,没有问题啊。

可能转换的太快了,有网络延迟,你看不到吧。试着把定时器的值设为100,即10S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程序运行后,Q0.0-Q0.7依次点亮,...

 我还是看不到减计数器之后就没有Q0.7到Q0.1返回点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猜是扫描时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程序运行后,Q0.0-Q0.7依次点亮,...

 想问一下您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
楼主截图 梯形图上来

网友A:
拨码开关有没有在运行档位呢?RUN灯有没有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有没有在运行档位呢?RUN灯有没有亮起?

 这个程序没有用到拨码开关,亮了

网友B:
程序给你搞了下梯形图:大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是啊,所以减计数器会一直减1啊,从9开始减。8-Q0.7     7-Q0.6 .....但是没有亮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给你搞了下梯形图:大伙看看;

 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B:
你要实现功能是这样吗?

Q0---Q7依次亮1秒,然后Q7--Q0依次1秒,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实现功能是这样吗?Q0---Q7依次亮1秒,然后Q...

 是的

网友C:
楼主:你的程序有问题:就是对加减计数器C0用的不对,加计数用T37作计数脉冲是对的,减计数用M0.0就不对了,见网络2:当C0=9时使M0.0=1且自锁,其M0.0=1的前沿 只进行一次减1计数,之后M0.0就不再起减脉冲作用,之后T37仍作加计数,其计数值由8依次增加,直到30,计数器复位,在此过程中,由于计数值>8,故Q0.0~Q0.7均无输出,小灯不亮。即不会看到见减数指示灯变化。我将你的程序稍加改动,就可实现由0加到8,再由8减到0的加减循环计数。见下面梯形图: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你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