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软件和编程的疑难问答综合贴

楼主(2013-09-27):
问:励磁交流电机有五根线,三根是U V W,余下的两个线怎么接?
答:要是滑差电机的话,那两根线接的就是调速控制器!给直流电压形成一个直流磁场!起调速作用;还有就是说,励磁电机就是转子上出来的两根线!就只是启动作用!

问:转差率一般在电机名牌上有没有标?要是没有标的话,那一般我要取多少?
答:电机上没有标示,转差率跟负载有关系,一般来根据额定转速来求转差率。

问:一台电机功率为18.5Kw的,空开是50A的但一启动这个空开就跳了,为什么?空开的时候启动冲击电流是400多安。
答:这个空开的话冲击电流不可能达到400多,你测错了吧?最大才7倍电流。你看一下你的电机的接地或者看一下你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问:伺服电机控制阀门,我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它的流量,伺服电机控制用什么指令比较好。
答:用PID调节,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让他的输出来的数字量对应这个齿轮比就可以了!

问:网站上的公开课,有一个脉冲当量没有经过减速比的轮子之间是以1:1下来的。要是经过减速比的话怎么计算脉冲当量?我用的是伺服!
答:设定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不过也是要计算的,通过计算机来计算。假设:伺服电机是1万个脉冲一转的,减速比刚好是1:10的,换句话是说伺服10转十万个脉冲,减速机转一转。假设减速机转一转丝杠走5mm,也就是说十万个脉冲5mm,那么1mm对应多少个脉冲就算出来了!还有一种就是通过电子齿轮比的它的分子分母去套算就可以了!

问:迅捷的PLC,控制水处理的带动普通电机转动,该停的时候不停,而且还往回转。通过行程开关来提供停止信号。且有信号输入。
答:这个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你把程序上载上来,看一下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问:台达PLC 控制步进电机有两个脉冲控制点,我想控制速度变化,阶段性的快慢变化,y0控制正转,y1控制反转,要求脉冲在正传的时候也有很多速度。且频率固定。
答:在PLC输出一个接点,利用伺服驱动器来设置多段速。这样控制起来更加方便,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问:步进电机如果细分越大,功率越大吗?为什么细分调大了,电机会抖动?
答:这个跟功率没关系的!细分改变之后电机抖动的原因是频率就慢了,频率给的太少了。

问:唐老师讲的电气控制系统实例讲解,这个程序在哪下载?
答:在欧姆龙的论坛里面,置顶的帖子第三个就是了!

问:三菱控制伺服电机,垂直上升的时候,停了之后会向下降一点!伺服电机本身带刹车!刹车是24V控制的!

答:将伺服参数里的轴改为垂直轴!而且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定位完成立即刹车导通!就可以了!

问:三菱控制伺服电机,要求走四段距离,需要走到最后的时候有什么指令将清零,让我前进四段后退一段之后,能回原点继续重复之前的动作!

答:用绝对定位形式,再通过DMOV K0 D8140指令就可以做到了!

问:迅捷步进控制器,电源的直流的时候电机可以正反转,但交流的电源就不可以!

答:这个跟电源没有关系,你看一下你的正反转信号能不能到达步进电机!如果有,那就表示你的驱动器有问题!

问:光纤信号做定位,一有信号就停止,应该怎做?要不要放到功能模块里面做?
答:不用的 它自带有光纤放大器的,输入的是数字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