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相关软件和编程的疑难问答综合贴

楼主(2013-09-27):
问:西门子变频器电动机上升的时候报F002故障,在恒速中过电压!
答:在运行中量一下母线电压B+.B-看一下整流出来的电压是不是达到了700V以上,要是超过了就说明是真的过电压了,说明制动电阻选择的大了;要是没有超过还报故障,说明cpu板出问题了。

问:西门子变频器静止时母线电压是550V,运行时电压过高过802跳。200Kw的变频器没问题。没有制动电阻,制动单元。在参数设置上也没有制动方面的设置。
答:此时过压了,需要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发电量太多,一般设置过压最多设置780左右,加装制动单元,设置为670-680左右。

问:西门子变频器,我的设备是拉丝机,8个张力臂,第6道张力臂,启车的时候线就有点松,转到设定的速度的时候就好点,在提高点速度就又出现跟不上趟的现象,跟踪不好,特别是低速的时候。我采用闭环控制,PID调节。
答:PID调节是调节速度差值的,设定值与反馈值的差值,把变频器里面的KP参数放大一点。相当于把原来的差值放大。但KP不要放太大,太大的话就会震荡。尽量把它调整到不震荡且还能达到工艺效果。

问:西门子M440变频器想外接一个0~20mA电流显示表,把变频器的电流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显示出来怎么做?
答:首先接到12.13这两个端子,设置一下模拟量输出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P0771这个参数设置成2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