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相关软件和编程的疑难问答综合贴

楼主(2013-09-27):
问:伺服电机有个系统参数设置的时候有个在速度模式下F0N伺服启动改成了sP3,设定的时候设定成了0AA1,是哪里来的?
答:先将PLC的地线去掉,把电机的地线接到电源的地线上面,不要接到外壳上。然后调整降低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问:两个英威腾变频器,想要带两台90Kw的电机,参数设置怎么样?
答:这种参数设置一般来讲是没办法说的,因为一种工艺一种参数,没办法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设置,只能说将怎么样去设置,具体的还要看工艺。

问:电机5.5Kw6G的380V输入,想使用变频器通过三角形接法想用220V输入,怎么操作?
答:选择单项变频器,将额定电压设置为220V,额定电机频率是29Hz,问题是,当功率超过29Hz的时候,它会随着电机的功率增高,他的力矩就减小。但只要可以带动实际负

载就可以.

问:在频率降低的时候,电机嗡嗡响?变频器可不可以节能!
答:把载波频率调高一点。参数设置到4K-5KHz左右。节不节能跟你的电机耗不耗能有关系,并不是变频器节能,它是一种电源转换装置。

问:垂直起重设备,走齿轮齿条的。变频器设置在刹车的时候,感觉电机停止一秒之后还会有一个大的震动(咯噔一下)。是机械电磁抱闸。断电时候让弹簧后面的抱闸起作

用,在通电的时候是打开的,当断电之后就抱闸,变频器再停到1-2Hz就开始抱闸,直接跳为0HZ。
答:虽然电机不动了,但变频器还有一个向下的力矩,也就是说外部卡住了(机械卡住)。虽然变频器频率低了但是力矩还是很大的,所以当变频器频率达到0了之后,力矩

消失,就会出现反弹!刹车抱闸信号跟电机输出扭矩消失信号不同步!尽量缩小停止的频率,如果此时是2Hz开始抱闸,那设置的时候就设置为1-1.5Hz。再有设置控制电磁离

合器的参数,让停止信号和电磁抱闸的信号同时来。还有就是让运行的时候停止的时候让他尽量的降低到最小的速度在发出停止信号。还有一个就是检测电流的方式-零电流

检测,设置这个电流进行量的小。

问:用台达变频器,用UP/DOWN功能的时候,有两个压力开关接点,上限和下限接点.下限接点接在了UP上,上限接点接在了DOWN上,如果压力过大,频率就上升,压力过小,

频率下降。当供水的时候水的压力达到上限的时候就会降下来,我不想让他下降到0。虽然我下限频率设置为20Hz但还是不行。
答:有一个参数没设置,设置一下那个下降到最低频率时继续运行的参数。

问:我们有两台设备的电机原来是2000W的,后来换成了小的0.75KW的电机,接上变频器就会漏电,普通工频的时候就不漏电,接地之后也漏电,是140V!但是换回原来的就

不漏电了!电机的绝缘度是足够的!
答:一般来讲加上变频器都是感应很强,所以一般是接地电阻过大!量一下看看!好好检查一下。有油漆或者生锈的情况,就会这样。

问:五个传动点,同步联动,但在生产过程中慢慢地自己停下来。
答:看一下是不是通信信号断开了,大部分是变频器没什么问题,一般是外部回路不满足条件了,停止信号没有了就会表示正常停止。

问:矢量变频: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矢量开环控制,使用的是ABB的变频器,怎么做?
答:看一下他的说明书,他有没有转换的那种四套参数,有的话就可以。一定要定义好他们的电机号码,然后分别对四组参数做自整定!一般汇川的变频器有这样一个功能。

问:国产的易能变频器!频率上不去,转速上不去,电压也上不去,用的电位计操作!
答:F0.00参数设置成1,看一下能不能升到50Hz,能的话变频器就没有问题,是电位器就坏了或者接口坏了;

问:欧陆590,调试PID,该怎么调?输入是-10V–+10V!
答:PID控制这个线速度的反馈信号,因为他一直是变的,所以张力也是变得,不如直接控制这个张力,在变频器里面设定一个张力控制值,而不用这个电位器!

问:伟创变频器:能够减速,但加速加不起来,临时出现的,平时都可以用的!我用的是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的!并且开关是闭合的。
答:首先你把端口看一下是不是坏了!另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干扰!你将所有参数从新设置!并且匹配到另一个端子上,试一下!

问:永磁交流同步电机的转速是20000转,输出频率是1KHz,电机是6G的,但是加速加到20000转的时候不稳定就会报警,其最大频率为1KHz!载波频率是10Hz。
答:1KHz的时候启动力矩较小,额定电压提高一下,再将载波频率降低点!再有就是,变频器根本达不到1Khz的要求。换一个好的变频器!

问:想要用变频器检测三相电机的缺项,由于断线造成的,怎么做能让在他断线的时候报缺项故障?
答:断线是电流达到了额定电流的120%时,变频器才会报缺相故障。通常电流没达到的时候是不会报故障的!可以利用三个互感器,每一个都检测,要是有任何一根没电流了

他就抱闸停止!变频器是做不到的!

问:变频器CHXL的,电源线接的RST进线电源,U.V.W接的电机,我接完通电大概三秒钟就爆了!我接的是380V电源!
答:你看一下这个变频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你应该是接错了,有的单相的变频器虽然也是RST,他都会在说明书里面说明一下!你这个应该是单相的!电容爆了!

问:易能变频器,上位机开机的时候,他就报警E013怎么回事?
答:看看三相输出看看有没有接地,风道是不是温度升高。要是一启动就报警:你就把电停了,把控制板的连线拔下来再插一下,或者量一下P+ P-中间的电压够不够!看看

电源板的驱动电压,看看是不是不够了!

问:安川变频器,面板上面显示VCF,是什么故障源导致的?
答:VCF这个应该不是故障代码,你恢复出厂值,从新设置一下参数!一般来讲可能是你内部参数设置冲突导致了出现了这个乱码!

问:LS变频器的故障代码是7F,漏电保护,我们变频器开启不了了我们就用了工频,有热继电器保护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答:首先考虑变频器的接地问题,假如电机的三根线的电阻不一样的话例如烧了什么的,会出现不平衡状态,也会出现这样问题,所以引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些电阻;如果都没

问题就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

问:想要那个伺服电机要跟变频器的速度要同步,变频器来控制收卷电机的。不用考虑线速度,电机转一圈伺服电机就要走一个线圈直径的距离!
答:你测一下缠绕辊的编码器,在收卷电机转一圈的时候,发送多少个脉冲;算一下一个脉冲走多远,然后计算一下!

问:22Kw普传变频器enc的,用来启动注塑机的,但是现在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控制面板的灯都不亮。
答:量一下P+  P-,看一下电压有没有500V以上,如果键盘不亮说明你的电路都没通,也就是电都没给上。如果没有电,说明就没给上电,要是有电的话可能是你的变频器的

主板坏了!

问:安川的变频器老是报接地短路故障,输出的电机确定是没问题的,把电停掉之后,在启动电机就不转了。
答:你的电源板,或者主回路板上的电子元件,再冷的状态下没什么事,可以用,但随着运行变热后出现漂移了,造成短路了,所以才会报警短路。建议换个板!

问:变频器220V的单项错接了380V的电源,要是烧了的话,烧掉的是哪个元件啊?
答:首先充电电阻烧了,还有整流桥应该也烧掉了。整流模块烧了也看不出来的要测一下的!

问:台达变频器一启动,停止键一直在闪,运行灯是正常的,方向灯也是正常的,然后给他一个速度就不动作?
答:你先试试停电在上电试试,或者恢复出厂值,在设置一边参数就应该会消除,要是还不行就看看你的CPU板是不是坏了!

问:22Kw变频器的逆变模块烧了,它影不影响小的控制面板啊?现在数字显示的不全,也不能控制了参数设置不能用了。
答:可能会影响,一是你的CPU板的5V电源有问题了,再就是你的控制板本身就坏了!

问:ABB-A7S510变频器给系统补水的,现在不休眠,水泵老转。闭环控制PID 调节。
答:那就是你的变频器虽然在最低频率运行,但水泵的压力没超过设定值。把你的相关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

问:变频的UP /DOWN的功能,可不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控制。
答:不行,必须通过两个开关控制,这两个开关需要定义,有的是在功能端子上,有的是键盘上和功能端子上都可以。它是通过开关方式来调节频率。

问:想用变频器控制机井水泵,怎么用恒压供水?
答:首先要买一个压力传感器,最好买那种4~20mA电流信号输出!将这个压力传感器放到管道上就可以!输出模拟量给变频器就达到控制压力的目的!

问:电动机在运行的时候没有达到额定电流!但电机发热厉害!在封闭箱体里面运行的!
答:首先你测测有没有漏电地方?绝缘电阻怎么样?再看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载波频率设置为10或者12左右试试!

问:台达变频器一启动,停止键一直在闪,运行灯是正常的,方向灯也是正常的,然后给他一个速度就不动作?
答:你先试试停电在上电试试,或者恢复出厂值,在设置一边参数就应该会消除,要是还不行就看看你的CPU板是不是坏了!

问:ABB-A7S510变频器给系统补水的,现在不休眠,水泵老转。闭环控制PID 调节。
答:那就是你的变频器虽然在最低频率运行,但水泵的压力没超过设定值。把你的相关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

问:西门子M440变频器想外接一个0~20mA电流显示表,把变频器的电流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显示出来怎么做?
答:首先接到12.13这两个端子,设置一下模拟量输出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P0771这个参数设置成27就可以了

问:22Kw变频器的逆变模块烧了,它影不影响小的控制面板啊?现在数字显示的不全,也不能控制了 参数设置不能用了。
答:可能会影响,一是你的CPU板的5V电源有问题了,再就是你的控制板本身就坏了!

问:三菱变频器A740,用在升降机上,在下降减速的过程中总报EOV3故障;带的负载很大

答:首先试着将减速时间Pr8加长,再者要是生产不允许,你就看一下你的直流母线的电压,如果超过760V的时候就会报过压,你就看看你的制动电阻选的是不是大了。要是不到700V就跳,说明了变频器有问题报假过压。

问:22Kw的变频器拆了之后再组装但没有安装控制面板的线,我接上三相电之后,制动电阻冒烟,怎么回事?

答:首先看一下他的电容有没有短路问题,再看看两个电容之间的电阻是不是两个并联。

问:康沃变频器3.7Kw的,运行在低于4Hz的时候就产生抖动。超过5Hz就好了!

答:你把你的载波频率提高一点,就差不多了!

问:变频器经常死机,运行一会就停了。直接在变频器操作面慢板上进行运行停止操作。

答:把变频器恢复一下出厂值,然后再将参数值从新设置一遍,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问:东达7.5Kw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报62接地故障,将他拆下来,绝缘没有问题,电动机也没有损坏,换了其他变频器能用,把这个变频器放到别的设备上也可以用,这是怎么回事?

答:你看一下从变频器到电机这段线有没有问题!

问:富士的变频器15千瓦,一上电就报警FAL。说明书上没有这种报警提示!负载是滚筒!

答:你量一下P+   P-看一下有没有500V的电压,如果不够那就说明变频器出问题了!

问:西门子M440的变频器7.5Kw的,在调速行吊上的!报警跳闸F0002 F0453 A0911 A0502这些故障:F0002过电压;F0453没找到故障代码;A0911直流回路极大电压;

答:这个应该是发电量过大了!测测你直流母线的电压,可能是电机发电了!正常是500多V,超过760的时候就会报过压!估计是你的车的减速时间过短了!

问:艾默生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手动调频的时候 变频器就停止,报缺项故障,再开机的时候就又好了!

答:这种情况应该是变频器的一个干扰!你把出厂值恢复一下,把参数都在设置一遍!

问:台达变频器,11Kw的在加速减速的过程中会产生过电压,通过制动单元跟制动电阻来消耗!那是不是一定要加一个电阻?

答:一般减速的时候惯性大了电机才会发电,要是停车负载没那么大 就不会发电,不会发电就不用加的!

问:西门子变频器工作时里面响了一声,接着就停止工作,操作板上显示009,待机状态!

答:量一下IGBT是不是烧了?一般来讲变频器会发出响声就只有模块爆了,或者哪个地方短路了打黑了!要是IGBT坏了 自己更换不了!

问:用变频器实现:一开始工作频率为10Hz ,当机器走到50cm左右的时候需要让速度减慢!这个要怎么来调节?

答:到达50cm处装一个开关!然后接到变频器开关量输入点就可以,将变频器设置成多段速!就可以了!

问:电梯的变频器无缘无故的死机!就是PLC控制的输出全部停止,从新断电在上电就正常了!

答:建议把变频器恢复一下出厂值,再把参数设置一遍,或者提高一下载波频率!应该是受干扰造成的!

问:变频器一拖多,变频器下口,没有直接接电源,接了一个带热保的空开下面接一个接触器,再来接的电机!但是空开老跳闸,电流也不大!怎么回事?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开始!

答:不需要加空开,直接接电机就可以,要是想保护电机的话最多加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问:变频器控制一个15Kw的四级电机的时候超频能超多少?

答:正常情况下,运行100Hz  200Hz都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注意,两级电机的话两边的轴承会发热,四级的没那么多的转数!超过50Hz的时候要注意电机震不震动,电机热不热!

问:大概40台铣水机,速度是30几转每分钟,想通过变频器来控制他的转速维持在27转每分钟!想一拖多!我想问问选型怎么选?每台电机都是7.5Kw的!

答:都是单独启动的话,你可以用几台,这有个计算公式的:1.2*所托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和+所托电机数*同时启动电机的电流 ,这个在我们的课程中有讲到 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