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相关软件和编程的疑难问答综合贴

楼主(2013-09-27):
问:欧姆龙:想做一个程序,让他到年底就断电停机;应该怎么做?
答:可以把特殊辅助寄存器里面的时钟读出来就可以了,CP1E中的特殊辅助寄存器A区里面的A518,A720-A722里面也是这个数据。

问:欧姆龙:电脑跟PLC连不上了。而且是台式机!
答:首先检查你的 就是通讯口有问题。

问:欧姆龙:时钟都存放到哪里?
答:欧姆龙PLC中,CPIE中的E系列的还有CP1H CP1L这些小型机都是带有时钟,且存放在A351-A354中。而且这个时钟是在扩展槽上插上电池的时候才能用!

问:欧姆龙CJ2M,PLC输出信号检测不到,报警D9。通讯指示灯有一个在闪,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闪的。将电源关掉在打开就可以了。
答:这种情况一是因为线松动了;二是受到了干扰造成的。

问:欧姆龙:更换CJ1M上的输出模块我要怎么做?
答:直接更换就可以,不要必须要同一型号,同一位置。

问:欧姆龙CP1E的程序设置了读保护的密码,怎么去掉?
答:下载一个空程序就把这个读保护的密码覆盖掉就可以了。下载完成之后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将PLC处于运行状态?选择是就可以了!

问:欧姆龙CP1E的密码忘了,就从新下载了一遍程序,可是断电之后就不能运行,要从新把软件连上之后点击运行才可以。怎么解决?
答:打开程序双击左边的设置-启动-运行然后在下载,在下载的时候选择上程序和设置,就可以!

问:欧姆龙:9.0版本的软件,上载不了CPM1A里面的注释符号表,用7.1的就可以!
答:可以的,你只要下载了的,上传上来就可以!还是不行的话,就用7.1读出来,在单独把注释下载进去!

问:欧姆龙的PLC用USB-232的通讯线通讯,之前通讯得上,后来通讯不上了?
答:首先要确定好你的COM口号然后,打开编程软件在驱动器里面进行设定好相应的COM口就可以了!

问:欧姆龙我要控制这个125.00但他没有线圈,我要怎么控制?
答:这种的不一定要线圈才能控制的,这个可以用多位置位,移位,或者传送指令,都可以使它闭合。

问:安装欧姆龙的软件安装到最后都会报错!别人给的!
答:这个软件的话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用,你到技成网上下载9.3绿色安装版的就可以!

问:欧姆龙的PLCCP1H,把一台机的程序传到另一台机里面显示无法清除程序内存,内存可能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程序可以读出!
答:这个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再就是看一下那六个拨码,把第五个拨到ON状态试一下。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去购买一个存储盒才可以了!

问:欧姆龙变频器一启动转个几十分钟就会显示PG0编码器有问题报警,检查过后还是有问题;厂家让改一下那些不带PG的参数,但改不了。
答:你要设定一下PG卡每转是多少脉冲这个参数值,这个参数不正确的话他就无法识别的!

问:CQM1的CPU-41-1,现在CPU模块上在运行的时候突然变成输出禁止。电源关掉从新打开还是一样。报错指示灯没有亮。现在PLC可以通讯但不能监视!
答:如果都不能监视,建议你把CPU拆下来,然后换新的!

问:CQM1H的PLC传送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下载内存的?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内存不够?怎么下载这个内存?
答:下载程序的时候,点击在线工作-变成灰色之后-点击编程模式-工具栏里面有个清除所有内存区-初始化-点击确定-再点击传送,选择程序和拓展函数-点击下载就可以-将PLC打到运行模式就可以了。

问:CP1E的解密软件有吗?
答:没有,这个只能覆盖,但不知道密码无法读出,没有解密成功过!

问:欧姆龙的PLC编程时,编的程序超出了左右母线的距离怎么办?
答:这个不用管它,他不会自动换行的,只要程序不报错就行,虽然超出了有母线,但程序扫描的时候还是会扫描的到的!

问:欧姆龙CP1E的PLC我现在触摸屏上上传一个提示到我的电脑里面,我打开软件直接连接上载,选择的串口连接,可是提示线不存在。可是我的USB-232是可以用的啊!
答:这个PLC是用两头都是USB的直连口就可以 不要用usb-232的。

问:欧姆龙的PLCCP1H,把一台机的程序传到另一台机里面显示无法清除程序内存,内存可能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程序可以读出!
答:这个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再就是看一下那六个拨码,把第五个拨到ON状态试一下。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去购买一个存储盒才可以了!

问:欧姆龙的互锁指令,那个指令带锁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设置ON设定不了,只能强制?
答:带锁就是需要强制的指令,置ON不了说明你这个触点在前面有线圈输出,所以没办法置ON.只能强制!

问:欧姆龙PLC CP1E的,用旋转编码器控制位置,位置控制不到,换了一个新的编码器,我应该怎么查程序看编码器有没有计数给PLC?使用的是高速计数器0.00跟0.01
答:你打开软件,有一个切换查看窗口(Alt+3),出来一个表格,在里面输入A270数据格式类型选择十进制通道!确认就可以了!在监视模式的时候就可以监视!

问:安装9.3的软件,usb的通讯线跟CP1H的PLC通讯不上?
答:你要安装好USB通讯线的驱动,确保安装好了这个驱动了就可以通讯了!

问:欧姆龙CPM1A-40的PLC 带了一个8ET 的模块,现在这个模块坏了,能不能把程序改一下,把这几个输出改到PLC上?那怎样在PLC上找模块输出的那几个点?

答:可以,欧姆龙有些触点是控制中间继电器的!

问:欧姆龙CP1E的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方法跟三菱的一样吗?课程里面有没有讲到?

答:跟三菱的不一样,课程在大概50多课时的时候有讲到AD041模块的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