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相关软件和编程的疑难问答综合贴

楼主(2013-09-27):
问:三菱FX2NPLC程序如何加密?
答:编程软件里面选在在线-登陆关键字-新建登陆关键字,然后跟PLC通讯,把程序下载到PLC里面就可以了。

问:三菱:PLC输入、输出显示灯亮,但监控的时候程序里面的没有输出。
答:断开PLC,使用仿真软件试一下,要是可以,就要保证你在在线监视状态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三菱2N的模块16EX 什么意思?8EX呢?8ER呢?
答:是扩展模块  E表示数字量的扩展,X表示输入,开关量的扩展模块。8EX是说一个八点的扩展模块,8ER表示输出扩展模块!

问:三菱步进电机:三菱FX-MR的可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答:不可以的,这个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要那种MT才可以!

问:三菱:四个伺服电机,同时工作,同时还要涉及到正反转,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写?
答:只能通过模块来实现,如果不用模块的话同步的效果不好,应该用3U的再加一个模块就可以了,但运行当中,程序中的指令不能对伺服进行操作的。

问:三菱:D526-D7999都是断电保持型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我将数据写入到这些个寄存器里面,断电之后都会保存下来?文件寄存器是什么?
答:是的,会一直保存,保存到你的PLC电池没电的时候,文件寄存器是用来保存注释之类的东西。

问:是不是一般指令是不是可以通用?就是英文缩写的那些是不是会一样?
答:功能指令的意义是一样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例如三菱的加法指令是ADD,可能LG的可能一个+号就可以了.

问:三菱步进电机,在正传的频率是固定的,但我想让他反转的时候速度快一点,怎么做?
答:将电机旋转速度用一个寄存器储存,然后通过mov指令将速度值输入到寄存器里面,从而来控制电机运转的速度!

问:三菱:计生产数量的程序,我的PLC是FX1N的,计数器用的是C34,这个计数是对的,但我用DMOL K12 C34 D980,这里面的C34就乱。
答:这是因为这个计数器是十六位的,超过了36767的话就不行了。你可以去掉这个计数指令,用32位的加1指令DINCP指令,然后将计数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

问:三菱GRS 2000W的伺服驱动器,接单项220的电源,一开机的时候提示过载,驱动不了,怎么回事?
答:检查一下你的相序,应该是相序接错了!

问:三菱FRD700系列变频器矢量控制,PR96自动调谐设定,我将40Kw的电机参数输进去,当走到5Hz到10HZ左右它启动不了,就在抖动。然后跳闸,启动不了!
答:设置了71 、80、82、83、84、90、96之外还要设置一个Pr9额定电流设置进去。在设置82的时候在VF情况下,测一下空电机时候的励磁电流。然后输入到参数82里面!

问:FX1N的PLC用软件通讯,通讯不了,用的是SC-09的通讯线!跟0N的可以通讯。
答:打开软件,传输设置-选择正确的COM口-点击通讯测试成功就可以了。

问:FX3UPLC加一个232的通讯模块要跟监视的传感器的通讯模块进行通讯,监视的型号是DL-RS1A的,用RS指令传输,发送的正常,但读出的时候会提示错误,PLC用的是8位模式,M8161置ON.RS后面是15个字节接收。
答:这种情况是发送的有问题,也就是命令有问题!检查一下命令!用电脑里的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一下,发送一个标准的监视命令过去,看他可不可以正常反应过来,如果不能就是命令格式的问题,要是可以就按照串口调试软件的这个格式严格编写命令!

问:如何通过PLC来做绝对值!
答:先将要求绝对值的数跟0比较,小于零就将他乘以-1大于零就不操作就可以了

问: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仿真软件怎么不能用呢?
答:安装三菱编程软件的时候要注意:安装之前退出你的一切无关软件,包括杀毒软件,防火墙,安全卫士等等,仿真软件一定要跟编程软件安装到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问:用电脑直接在线监控触摸屏而怎么做?
答:用USB线直接连触摸屏,三菱触摸品再跟PLC连接,在编程软件上面在传输设置里面选择got USB透明传输,就可以了。

问:FX1N的PLC用软件通讯,通讯不了,用的是SC-09的通讯线!跟0N的可以通讯。
答:打开软件,传输设置-选择正确的COM口-点击通讯测试成功就可以了。

问:PNP接近开关接三菱的PLC2N时候是不是要外接电源?
答:如果FX2N型号后面没有1SUL的话,是不能接PNP的,内部把COM端跟正极短接了!无法外接开关电源!要是有1SUL这样的就是都可以接!

问:三菱PLC跟S7-200通讯,s7-200用modbus从站处理可以吗? 不用指令库modbus格式通讯,用ASCII码来写的话,S7-200的可以接收吗?
答:用无协议跟modbus都可以;三菱用RS指令,西门子的用RCB指令就可以了!

问:三菱通信的时,求反加1的LRC校验中SUB H0FFFF D100 D100 这个指令中的H0FFFF中的0是什么意思?FFFF代表什么啊?那个WAND H0FF D100 D100是什么意思?
答:这个0是自动生成的,代表正的,FFFF是表示十六进制最大值 也就是1111 1111 1111 1111 ;WAND H0FF D100 D100是属于取DI00中的低八位数值!

问:三菱FX系列2N的,功能指令中 INC  K1M0中的K1M0代表了什么?当加1时它的输出顺序是什么?
答:K1M0代表了M0~M3,等于1是M0接通,等于2时M1接通,等于3时M0 M1同时接通,等于4时 M2接通??????根据 二进制来接通的!

问:笔记本上没有COM串口端,怎么通讯?
答:要买一根USB转232的通讯线,然后在你的电脑里安装上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就虚拟出了一个com口。就可以了!

问:三菱FX1N-40-MT的,编辑的寄存器存储的D502,在触摸屏上显示里面的数据不能保持,还会乱掉!触摸屏用的是迅捷的!触摸屏数据类型选择的是十进制的word!D502里面是正数!
答:D502是断电保持型的这个没问题,那你把数据类型改一下,把word改为Dword!试一下!

问:三菱IST指令相对应的控制面板到哪里买?
答:这个没得卖的,你要自己画一个图纸自己做!

问:三菱的PLC区间复位指令怎么输入不进去呢?
答:直接输入ZRST  M0  M10  就可以啊!

问:旋转编码器接到三菱的1N的PLC,外面接了一个限位,到达限位之后,高速计数器清零复位!问题是每次清零之后电机接着正转,但总是出现三个误差!本来设定的是5个信号,但会变成8个!我用的复位指令是RST C251!
答:你用RST  C251的话,这个RST指令是受扫描周期影响的,但高速计数器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所以当你看到RST动作了 但高速计数器并没有停止 而是在计数!这种情况只能用中断来做!用传送指令来做!

问:三菱FX1N 24v供电的类型,就是将24电源接到了输出端24V还有COM端,当打到RUN的时候,run的指示灯不亮,POWER指示灯不亮,要是不接的话 就都不亮!
答:这个是你PLC的内部电源坏了,要拿出去修,大概要几十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