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TH-765能否直接控制I0.0 Q0.0

楼主(2013-09-27):
信捷触摸屏TH765-N  和S7 200 PLC通讯 然后在组态软件里设置好I0.0 为启动 I0.1为停止 M0.0为启动保持,输出为灯亮。当我在触摸屏里设置按钮为I0.0  和I0.1 时  不能控制灯亮,但是我在触摸屏里设置好M0.0时  是可以控制灯亮的,就是我点触摸屏上的M0.0 按钮时,相当于给I0.O 启动信号。 灯亮。

 但是设置按钮的点里 是有I 和Q的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不能直接控制I 和Q 。

网友A:
不能控制的原因是扫描周期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控制有时候不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控制的原因是扫描周期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控制有...

一直都不可以 怎么尝试都不行,但是用M 0.0 一用一个准

网友B:
你好,一般情况下PLC的外部输入是不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中操作,是通过外部信号导通,辅助输入点可以直接操作,

网友C(2014-02-25):
学习了,应该是这样,好些技术书籍都是这样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