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理电池充电和放电的截止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2013-09-27):
18650理电池充电和放电的截止电压各是多少?

近来自己做了一个移动电源,用了28节18650锂电池串并联而成(7并4串,电池组额定工作电压14.4V),这个电池组的最高充电电压我知道是4.2*4=16.8V,但是放电保护就麻烦了:网上有3.7V截止、2.75V截止、2.45V截止......。不一而足

还有:“理论上是充电截至电压4.25伏,不可超过4.35伏,超过有爆炸的危险。放电截止电压2.75伏,不可低于2.45伏,不然会造成永久性损坏或则容量锐减。”

也有:“锂离子电池一般充电限止电压是4.2V允许正负1%.
放电一般到3.0V基本上就没电了.”

更加有:“锂电池充电最高4.25/cell;最低3.65,锂电池保护板都是低至3.65关断输出”

我到底该选用那个截止电压呢

网友A:
建议以4.2V为充电终止电压,放电电压不要低于3.0V。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

很久没有玩充电电路,百度资料实在鱼龙混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很久没有玩充电电路,百度资料实在鱼龙混杂

 大师不是,老师傅还差不多。

锂电使用经验:放电电压低影响电池寿命。过放影响电池寿命;电压越低,再充电时电流越大,也影响寿命。

充电终止电压----放电终止电压的范围小,虽然电池的使用容量小点,可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2014-10-27):
安全的电压范围应该i3.1V-4.2V, 谢谢!

----------------------------------------------------------------------------------------------------------------------------

网友C:
   安全的电压范围应该i3.1V-4.2V,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