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进给如何改成伺服进给?

楼主(2013-09-27):
我有一台设备,是液压缸里的活塞从上往下进给,工作压力为100KN的力,移动距离为50mm,现在想把液压缸进给改成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来进给,是否要在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间增加减速器?如何选择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减速器应选多大的?请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所选的伺服电机转矩够大可以直联。

网友B:
需要增加减速机,主要增大扭矩,知道扭矩就可以选择减速机了

网友C:
要的,除非你的伺服足够大,主要看你需要多大力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的,除非你的伺服足够大,主要看你需要多大力矩

网友E:
5kw左右电机,1比6的传动比,丝杆螺距10mm,63mm的丝杆即可!

网友F:
10吨的压力,改为伺服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