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谁有西门子bt200的中文版说明书。我这买了个,准备检测dp网,可是不会用呀。谢

楼主(2013-09-27):
bt200咋用呀,买来的都是英文,看不懂呀

楼主:
我找到了,好难找呀,看看

楼主: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

1.    简述

BT200功能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可在不使用其他附加测量设备(如个人计算机、示波器)的情况下对PROFIBUS DP系统提供故障诊断。

BT200-V2附加功能

BT200-V2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          记录功能

●         支持六种语言版本

●         可测试PROFIBUS DP系统主站接口电路

●         可指示主站的物理地址

●         可测试现场网络的连接质量

●         新型的、性价比高的、精密的充电器

按键及面板操作

1)        PROFIBUS DP连接器(9针)

2)        显示屏(2*16位)

3)        开/关键

4)        充电器

5)        测试键(开始测试)

6)        导航键

7)        确定键(多功能键)

8)        退出键(终止)

9)充电接口

2.试用

在试用之前,检查您的产品和电池组。

产品清单

产品包括:

-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一台

-电池组

-测试电缆接头(电缆测试)

-2m测试电缆一根(站点检测)

-用户指南一本

电池检查

打开电池包装,确认是否需要安装电池,如果需要则安装电池,在使用前需充电大约四个小时。

注意:电池组不需要单独付费,但充电器不包括在其之内,需单独订货。

3.普通模式

通过开/关键开启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按住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有反应,表明装置已经上电。

其他显示

设备开启大约两秒之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电量显示

以上对话框显示两秒之后,显示器将显示电池容量。

操作显示

电量显示消失后,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正常模式,显示屏将出现线路测试的开始屏幕。

在正常模式下只能进行线路测试,当手持式总线物理测试仪BT200处于记录模式下,在每一次测试后将会出现一附加的对话框。

节能模式

如果在三分钟之内不执行任何操作,BT200将自动关机。

3.1电缆测试

测试原理

总线站点的电缆测试在BT200和测试连接器之间进行。在安装阶段,可在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与另一个总线电缆连接器之间进行测试,见图2,测试总线电缆连接器安装其中一个总线段的末端。

为了防止PROFIBUS电缆对地或高电平短路的可能,必须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测试步骤

不管总线电缆连接器有没有连接,都可以进行测试。按住TEST键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良好的话,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安装尚未完成,只有一个终端电阻存在),将出现以下信息:

安装完成之后,将插入两个终端电阻。

如果按OK键,可以开始新的测试。

如果需要中断测试,可按ESC键。

3.2电缆测试中的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站点测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否关掉了所有站点的电源。

线路混乱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换相应的连接器的电缆。

注意;在每一次电缆测试之前,都要连接新的总线电缆连接器,否则将不识别其他的电缆故障。

短路

查找短路位置,并排除。造成短路最常见的原因是总线电缆连接器的屏蔽层的不正确应用。

数据线或屏蔽层故障

可能原因:

1.    电缆断线

2.    电缆和屏蔽层断路

3.    总线电缆连接器没有连接。

为了得到屏蔽层断路的正确测量结果,屏蔽层可不接地。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个错误信息,首先检查总线连接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需更换线路。

没有或少于两个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在网段的两个端点加上终端电阻。

按左右导航键翻页

除去除了网段端点的两个终端电阻之外的其他终端电阻。

4.    专家模式

同时按住“ESC”和“OK”键就可以实现从普通模式到专家模式的转换。

在专家模式下,BT200将执行以下操作:

线路测试,见普通模式。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路径测试

网络距离测量

信号反射测试

设置菜单

4.1           操作者须知

BT200通过键盘上的按键进行菜单控制。

光标

显示器上光标位置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则指示当前所执行的操作。

如果BT200处于记录模式,则光标的位置将显示一个可修改状态的箭头。

主菜单

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菜单,ESC键用于中断当前执行的操作或返回到更高级的菜单。

菜单结构

4.2           站点测试(RS485接口测试)

本测试用于单独的主站或从站的RS485接口测试。

测试操作

从站点中取消总线连接器,在BT200和被测站点之间建立点对点连接。

测试时被测站点需打开,主站必须处于运行模式。

开始站点测试,按照以下的显示输入被测站的地址。

测试结果

测试后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RS485接口正常(从站正常)。

RS485接口有缺陷(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重复测试)。

没有响应(没有接收到信号)。

5V (相应的测量值)。

RTS 信号(YES或NO)。

路径测试

路径测试用于PROFIBUS上所有从站的可用性或单独从站的地址,路径测试也可在有转发器或LWL的路径上测量。

测试操作

从总线上拆掉所有的主站(如编程器PG、操作面板OP、通讯处理器CP)(见图五)。

注意:

将连接BT200到总线上,在BT200上设置总线上设置的波特率。

在单独的从站测试时,设置为想要的地址。如果是总体测试,则将地址设置为“000”。

如果用BT200检测到的地址(主站或从站)正确,则按OK键确认。

测试结果

在总的路径测试中,每一个可用的从站在可用站点的一个列表中显示(如下对话框)。

对于一个单独的测试,可能会出现下面情况:

没有响应(例如:在总线中没有任何站使用这个总线地址)。

故障站点(例如:一个从站号标记了两次)。

4.4距离测量

大于15m的距离才能测试到,在使用路由器的路径中不能执行路径测量的操作。

测量操作

关掉所有总线站点的电源,将测试总线连接器和BT200分别接入线路的两端(去除电阻)。

开始距离测量。

开始测量后,BT200请求通过键盘输入以下三个数值:

电路电阻率(默认值=110Ω/km),默认值可通过 “SERVICE”菜单中的给定的值做相应的改变。

12M 波特率的连接器的数目。

每个连接器或设备的电阻值(默认值=0.32Ω)

当输入最后一组值,按确认“OK”键后,测试开始执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束后,显示屏上将显示以下信息: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没有插入电阻

显示“0”(没有测试到电缆的长度)

插入了一个以上的电阻

可能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距离小于15m

在测量线路中有破损的电缆

如果遇到上述错误信息,更正错误,重复测量,就可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4.5信号反射测试

信号反射测试用于检测故障位置(如短路)或确认测量距离(不通过转发器)。

在下面的情况下,发射可以发生:

破损电缆存在

插入太多的终端电阻,或没有中断电阻

在测量路径上有一个错误类型的电缆存在。

测试操作

在总线上不连接主站,并且保证以下几点:

总线终端有电源

没有总线通讯发生

没有连接测试总线连接器

将BT200连接到线路的一端,开始信号反射测试。

测试结果

如果没有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检测到反射信号,将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距离为测量点到故障点的距离。

如果信号测量得到的距离值与距离测量得到的距离相对应,确认距离测量,总线部分的电缆测试是正确的。

4.6服务

设置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修改以下设置:

语言修改(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路电阻率(50~200Ω/km)

  波特率(9600~12M)

  对比度

  纪录模式(开或关)

通讯

  可在纪录模式下为数据传输激活接口。

显示

  服务菜单给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产品版本

  电池电量

硬件检测

  本项用于测试BT200内部硬件。

校准

  当使用标准的A-PROFIBUS 型号的电缆时不需要进行校准。

  用两种不同长度测试电缆校准可达到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的精度。

5. 纪录模式

在纪录模式下,执行测试时,测试结果都存在BT200里,测试结果可通过串行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可在服务菜单里选择是否使用纪录模式。

在关闭BT200后,仍可保持纪录模式,只有在服务菜单中更改后,才能执行其他的模式。

操作者的每次测试都可以存到BT200里。

下表显示了BT200进行不同操作时可存储的最大容量和它们的标志符。

测试类型   ID字母   最大数目

电缆测试   V   128

站点测试   T   128

路径测试   S   10

距离测量   E   10

反射信号测试   R   10

存储测试结果

在完成每一次测试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存储位置可通过导航键和OK键来改变。

   果您输入的标志符已经存在,以前的存储结果将被覆盖。

存储已满

如果存储数目已经达到最大值,将出现以下对话框:

如果你按“OK”键确认后,最后存储的结果将被覆盖。

传输

   试数据存储在不易改变的存取器里(BT200关掉之后,数据仍可被传送到计算机中)。

   传输之前,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公共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BT200的9针接口插座里。

在服务菜单里可选择“Communication”进行传输,显示屏将显示以下菜单:

   按“ESC”键可以终止传输,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如果出现上面对话框,按“OK”键终止通讯,按“ESC”键终止前面的操作。

删除测量数据

在服务菜单中,可删除已存储的数据。

6、应用举例

测试完整的PROFIBUS-DP

(1)总线中没有连接主站。

(2)在有转发器和光纤路径中,仍可产生“活动列表”。

(3)由于总线的功能,在没有主站的情况下部分系统仍可测试。

连接的站点测试

站点不需从总线中去除(必须关掉站点的电源,测量不需通过转发器)。

在转发器上可通过编程器插座进行电缆测试。

不通过转发器和终端进行电缆测试。

7 维护

7.1 电池的电量

   在开机大约两秒后将显示电池电量,随后消失。同样也可通过服务菜单中查看电池电量。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电池没电,显示器开始闪烁。

标准值

如果希望在传送过程中重新设置所有的值,同时按住导航键,三秒后释放。

7.3 自检

BT200可自动或按要求(硬件测试)进行自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部RS485接口驱动检测,在进行站点测试和路径测试时执行此检测。

RAM检测,可进行RAM循环检测。

EPROM检测,可进行EPROM循环检测。

RS485驱动检测。

在专家模式下,通过选择服务菜单中的硬件检测进行每一项单独的检测。

如果在自检的过程中检测到故障,你可以查看故障表。

7.5 故障表

开机时出现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电量不足   硬件未启动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内部故障   开机后显示内部故障   RAM/EPRAM/显示屏/键盘故障   不能测试   更换BT200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

现象   故障   原因   影响   排除

电池显示闪烁   设备关闭   电池电量低   不能测试   更换电池或安装新的电池

无显示   设备关闭   长时间没有操作   无   重启

内部驱动故障   内部驱动故障   硬件故障   不能进行站点或路径测试   更换BT200

8 附件

通过设备型号可以订购其他附件

名称   型号

设备连接器   6EP8106-0AC20

CD-ROM/电缆   6ES7193-8MA00-0AA0

充电器   6ES7193-8LA00-0AA0(230V)6ES7193-8LB00-0AA0(110V)

连接电缆的电池   6EP8106-HA01

站点测试所用的测试电缆   6EP8106-OHC01

9 技术参数

常规

尺寸   210*100*55m

重量   400g

电池电量   》720mAh

电池寿命   大于8小时

显示屏   LCD 2*16

波特率   9600~12M

保护等级   IP20

测量精度   长度测量(+/-3m)

环境要求

使用温度   5摄氏度~45度

保存温度   -20度~60度

相对湿度   最大95%/24度

大气压   795~1080hPa

订货号   6ES7 181-0AA01-0A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