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案列处理分析

楼主(2013-09-27):
        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问题也凸显出来。下面举一个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的例子以及用信号隔离模块克服此类干扰的解决办法。
  现象说明:西门子PLC中AO点发出一路4-20mA电流控制信号,输出至西门子变频器,无法控制变频器启动。
  故障查找:1,疑似模拟量输出板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4-20mA输出信号,信号是正常的!2,开始怀疑是变频器控制信号输入端有了问题,换了一台同型号变频器,问题仍然如此。3,用一台手持式信号发射器做4-20mA输出信号源,输出标准电流信号至变频器,这下变频器启动了,因而我们排除了模拟量输出板卡和变频器的故障。4,由此推测是变频器的干扰信号传导至模拟量通道所致。5,为了验证,在PLC模拟量4-20mA输出通道中加装了一台信号隔离模块TA3012,TA3012的输入端子5、6接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端子1、2端子接变频器,3、4端子接外部24VDC供电电源,变频器正常启动了。5,据此断定,问题的根源在于变频器干扰模拟量通道所致。
  相信不少自控工程师在调试系统的时候都曾经遇到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的系统调试心得。在PLC和变频器同时使用的自控系统中,应该着重注意一下事项:
  1,PLC供电电源与动力系统电源(变频器电源)分别配置,且PLC的供电应该选择隔离变压器;
  2,动力线尽量与信号线分开,信号线要做屏蔽;
  3,无论是模拟信号输入还是模拟信号输出,模拟量通道一律使用信号隔离模块;
  4,PLC程序里做软件滤波设计;
  5,信号地与动力地分开设计。
  做好以上五点,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