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选用

楼主(2013-09-27):
熔断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叫保险丝,是用做电路过载和短路的保护作用。当通过熔断器的电流大于规定值时,以其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化而自动分断电路。熔断器按其用途分为一般用途熔断器和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器。

(一)、一般用途熔断器的选用又分为:

1、导线(线路)保护

线路中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会造成导线,电缆温度过高,导致导线,电缆的绝缘破坏,甚至断裂。导线,电缆过载保护可根据导线,电缆的载流能力、敷设方法、类型、绝缘材料等级等合理选择熔断器,熔断器作导线、电缆过载保护可布置在导线,电缆的进线端或出线端,作短路保护的熔断器必须安装在导线的进线端。

2、电动机保护

一套简单的电动机线路,通常由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组成,根据经验,在此线路中,选择熔断器额定电流约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

3、矿用线路短路和过载保护

熔断器符合矿用电器规程,可用于矿用线路和过载保护。

4、电容器开关设备保护

在电容器开关设备中,熔断器推荐作短路保护,所选择的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不得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6倍。

(二)、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器选用

在整流装置工作时,由于半导体设备内部或外部故障而引起故障电流,为此必须采用熔断器迅速切断故障电流。正确地选用熔断器就能可靠保护半导体设备和变流装置。熔断器选用一般原则如下:

1、额定电压

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是由安装点的工作电压来决定,它必须大于或等于工作电压。

如果线路的工作电压超过了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可将两个熔断器串联使用。此时,必须确保安装点出现的短路电流至少达到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上。

2、额定电流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由安装点电流有效值来决定。安装点的电流有效值根据变流装置不同线路而定。如果熔断器电流等级不能满足线路要求,可以将两个相同规格熔断器并联使用,并联使用时熔断器电流不均匀分布差异约为±5%。

3、断开过电压

熔断器在减弧过程中,在线路中产生过电压,过高的过电压会使半导体器件产生反向击穿,为此可根据样本的图表查出熔断器断开过电压。断开过电压必须小于或者等于半导体器件允许的反向峰值电压。

4、额定分断能力

熔断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应大于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5、保护特性

熔断器的时间电流特性可从样本时间电流特性曲线图表中查出。整流装置的过载保护可用其他开关电器,如直流快速开关等电器进行保护。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许多隔离熔断器组(简称刀熔开关),需要选用配置熔断器,这些熔断器一般是从形状上来进行划分的,分别有刀形、圆柱形、螺旋形等,其中刀形从尺寸规格方面又分为00C(000)号、00号、0号、1号、2号、3号、4号等规格。在这些熔断器中,与隔离熔断器组配置的绝大多数是刀形熔断器,在配置过程中经常要注意尺寸规格与隔离熔断器组配置要求一致,如ABB的隔离熔断器组OS-160,配置的刀型熔断器为00号熔芯。目前销售方面常见的熔断器有西门子和上海电器陶瓷厂两个品牌的产品。

网友A:
   熔断器作为一种保护电器,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用途很大,即可作为短路保护又可作为设备的过载保护。

网友B:
又长知识啦!确实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些实用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