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问题啦

楼主(2013-09-27):
前几天我们风井的风机电机扫堂啦,如图上图是转子烧的痕迹,中图是定子,下图也是转子图片,不知可有办法修理。电机是高压6KV的,1250KW,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启动方式。

网友A:
送修吧   估计只有重新绕线圈了吧

网友B:
换轴承,看看线圈没扫到话,直接安装了试试。

网友C:
        扫膛并不见得绕组会少,或许转子边上的无尾带会受损。测试定子绝缘、直流电阻,正常,测试转子绝缘及直流电阻正常,那电动机就没有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刮电机瓦重新找正、测量气隙 ,这个是电钳工的活,老师傅一般一天就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扫膛并不见得绕组会少,或许转子边上的无...

认同

网友E:
首先用摇表检测绕组绝缘程度,再目测绝缘损坏状态,综合二者(必要时首先对绕组进行干燥处理后再测量)判断电机绕组是否需要重绕。既不要把问题扩大化,也不要保留隐患。

网友F:
首先用摇表检测绕组绝缘程度,再目测绝缘损坏状态,换轴承,看看线圈没扫到话,直接安装了试试

楼主:
测量电机各种参数没有问题,就是启动以后,在电机的扫堂侧,用红外线测量温度高,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最高达到从外围定子测量100多,不敢再运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