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调零设置

楼主(2013-09-27):
      由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较小,对于小量程变送器来说,安装的位置至关重要。如果安装位置在垂直方向上旋转90度,对于绝对压力变送器可以造成最大2..5毫米汞柱的零点漂移;对于微差压变送器可以造成最大1.5英寸水柱的零点漂移。垂直位置上5度的旋转,一般将对上述两种变送器分别造成0.12毫米汞柱或0.20英寸水柱的零点漂移。

所以,为了使安装位置的误差对标定的影响(即零点漂移)减到最小,请在安装时,对型号不同的变送器给予相应的注意。可以使用酒精水准仪对位置进行水平校准,以确保垂直。

对变送器进行调零工作,具体过程如下:

1、将变送器安装到支架上,但是不要将固定螺栓完全上紧。

2、在高压力(HP)输入端和低压力(LP)输入端链接一个套管用来防止周围空气的流动对变送器产生影响。

3、给变送器接上24V直流电源。然后接上一块数字电压表来读取变送器的输出,如果需要的话,可在250欧姆电阻的两端接上一块电压表。

4、在电压表上读取数据的同时,调整变送器的位置使读数为零或接近于零,然后完全上紧固定螺栓。

5、调整好后,去掉输入端子之间的套管,关掉电源,取走数字电压表。继续下面的安装。

网友A:
飘忽不定的,叫漂移

固定不变的,叫偏移

有些压力变送器,测值会受到姿态位置影响和振动误差

还有些压力变送器,测值不受姿态位置和振动影响

对于不是在车船飞行器等运动设备上用的测器来说,安装位置影响,是个定值,,

这个定值偏差,可通过清零操作消除

网友A:
而今的智能压力测器,清零是不需要接外接电流表电压表调电位器的

只需触发清零按键,就中鸟

清零有单键清零的

也有双键清零的

还有进菜单赋值清零的

网友B:
楼主讲的好!二王补充的也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