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连接方法

楼主(2013-09-28):
PLC与触摸屏连接方法

 触摸屏与PLC进行连接时,其实使用的是PLC的内存,(触摸屏也有少量内存,仅用于存储系统数据,即画面,控件等),触摸屏与PLC通讯一般是主/从关系,即触摸屏从PLC中读取数据,进行判断后在显示,触摸屏与PLC通讯是一般不需要单独的通讯模块,PLC上一般读集成了与触摸屏通讯的端口,不过这取决于触摸屏和PLC的型号,具体可以等触摸屏和PLC型号选定后,在查查响应资料即可解决
      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没任何难度。同时触摸屏与PLC连接的主要结果是省略了按钮、指示灯等硬件。PLC不需要任何单独的功能模块。你只要在PLC控制程序上,做上内部按钮(中间位M),触摸屏上组态的触摸按钮与该中间位对应就可以了。
    PLC与触摸屏连接方法:
    通过PLC的编程口连接Proface的GP37W2
    PLC又加了一个FX1N-422BD模块通过模块连接
    Eview的MT4300L触摸屏(COM0COM1口都可以的)

网友A:
不同品牌之间联通好像需要软件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