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C65N和C32N的区别

楼主(2013-09-28):
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施耐德的A9系列的C65N断路器和OSM系列的C32N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32N是施耐德Osmart系列的微型断路器,具有CE认证,可以出口到欧洲国家
C65N是施耐德Multi9系列的微型断路器,具有CCC认证,面向的是中国市场
所以在国内使用一般购买C65N,如果是OEM厂商做出口业务到欧洲国家使用C32N

网友B(2013-10-29):
壳架电流不同,外形也不一样。

32是1P+N

网友C:
划具不一样呀,另外线圈电压不 样。SVG无功补偿

楼主(2013-12-10):
引用 网友A:
C32N是施耐德Osmart系列的微型断路器,具有CE...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