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一条不规则2cm宽的缝隙?

楼主(2013-09-28):
             现有一条宽2厘米的缝,相对一个中间位置会左右偏移,我需要检测出这条缝偏左还是偏右,偏了多少距离,请问大神如何检测,检测的元器件名称及型号(有型号就OK)?

注:我自己考虑是不是可以从上面照射光线,在面料下面放一个感光尺,让光透过面料照射在感光尺,再通过感光尺输出的模拟信号知道缝隙偏移的距离,然后通过机械调整把面料左右位置,使缝隙对准刀口。但是我找不到相应的传感器,如有知道请告知型号及名称。谢谢!

 (刚开始可能说得太复杂了)

【布料横宽一米,纵向无限长,在布料中间上竖向有一条不规则的2厘米宽的缝,布料在机器上不停向前水平运动。机器上固定有一把刀,现在想要面料运动到刀的位置时使始终对准不规则缝把面料切割成两半(沿着缝把面料切成两部分)。因为要使缝隙始终对准刀口,所以只有不断调整面料左右位置,请问:
如何测量到这条缝隙?】

网友A:
第一行有几个字不明白。

在布料中间

是长度的中间还是厚度的中间还是宽度的中间?

竖向

是指垂直穿透水平面吗?你的布是水平面方向的吗?

第二行

始终对准

缝隙是动的吗?什么方向运动?刀口动不动的?

第三行

不断调整面料

面料就是布吗?布料可以在前进的时候还要左右移动?

真隔行如隔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有几个字不明白。在布料中间是长度的中间还是厚度的...

 1. 布料=面料=布

2. 打个比方讲吧:就是在A4之上画了一条曲线,现在要用剪刀把纸按照曲线剪成两半;剪刀的位置是固定不动的,所以纸在往前的时候就要左右调整了,不然就无法按曲线剪了。

网友A:
ok,很好。一下就明白了。

道理说。不是把现场说明白了就可以明白的。比喻一个更好理解。因为现场只有你清楚。

目前,同行们都用什么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