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主站从站的定义

楼主(2013-09-28):
  现场用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传输给plc,plc再将数据在工控机上显示处理。plc与单片机通过MODBUS协议通讯,与pc机直接用PC/PPI电缆连接,现在的问题是plc是主站还是从站呢?这样连接可以吗?我的理解是plc与单片机通讯时做主站,与pc机通信时做从站,以前没做过,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观点:PC是上位机,没有主站从站之说

网友A:
如果是多台PC,有服务器 客户机之说,好像也没听说PC主站从站之说,听听大神怎么说吧

网友B:
三个人左中右的站着。左人头顶有个帽子。让这三个人自己安排工作把这个帽子戴到右人的头上。左人是够不到右人的头的。只能够到中人的头。人不能走过去。

可以怎么做?

1.左右两个人什么都不用做。光站着就可以了。

2.中间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两边动手可以了。

3.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有的话)带到下一个人的头上。

4.各人取了前一个人的帽子戴自己头上。

上述办法中,

要动手的人就只主站。什么都不用做的就是从站。

使用的每一只手就是一对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人左中右的站着。左人头顶有个帽子。让这三个人自己安...

这个解释很好  谢谢

网友C:
上位机和PLC之间:上位机是主站,PLC是从站

PLC和仪表之间:PLC是主站,仪表是从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和PLC之间:上位机是主站,PLC是从站PLC和...

 我一般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功能上处在中间位置的PLC一般需2个通讯口,这样做起来方便些,各走各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和PLC之间:...

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