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5a与k型热电偶

楼主(2013-09-28):
fx2n-5a与热电偶接线是直接红的接v+,蓝的接v- 吗,这样可以直接读出温度吗???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电压信号,如果后面配变送器的话是分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电压信号,如果后面配变送器的话是分...

变送器用啥型号比较好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电压信号,如果后面配变送器的话是分...

fx2n-5a具有-100mV~100mV的微电压输入范围,这个范围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