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PLC

楼主(2013-09-28):
哪位朋友知道ABB的PLC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提示过程电压低和参数化过程超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如果过程电压低,应该是电压环境瞬间不稳造成的,但此类问题应该属于轻故障,不会影响运行。如果是参数化过程超时的话,可能就是IO底板接线不好造成的。

楼主(2013-11-05):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程电压低,应该是电压环境瞬间不稳造成的,但此类问...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确实是底板的接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