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盘,主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3-09-28):
我们检测转子跳动的仪器开机不能完成启动,是启动盘(CF卡存储器)的问题。请问如何恢复启动盘或备份?

网友A:
装了一键还原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放入原来的系统盘,再修复吧

网友B:
 是  CE 系统 吗,还是WINDOS 系统呀 ?

  有备份就还原一下, SIEMENS 的 CE 系统的 HMI 屏有 OS 可以更新系统,如是 WINDOS 系统的工控机有备份的话用 GHOST 启动还原

网友C:
  一键还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