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开关 零线问题

楼主(2013-09-28):
双电源切换开关,两路电源进来,如果选择的是3项3极的双电源切换开关,那么零线该怎么接,能否并在一起呢?为什么?

网友A:
1,把常用电和备用电的零线要接通,是发电机组的零线借用常用线的零线进行对负载供电,必须的;
2,如果是四极的ATS开关,那就常用的和备用的各四根线分别和ATS开关上的四个接线桩对接,必须严格遵守相序顺序

网友B:
零线公用,不经过切换开关;

网友C:
零线、地线直接对接,不经过断路器

网友D:
觉得1楼说的有理。

网友E:
 个人感觉是要看你的 双电源是不是共用的 零线,如是共用的话可不需要经过 自动双投开关吧,如不是共用的,最好各自分开进入开关

网友F:
双电源切换建议选用四极的双电源开关。

网友G:
零线不能断,所以N、PE都不过断路器

网友H(2013-11-05):
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及负载的零线必须牢固连接,是备用电源的零线借用常用线和负载的零线进行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