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 零线和地线的接法

楼主(2013-09-28):
我碰到的工厂中,大部分的工厂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即不导通的)(TN-S系统),有些工厂是零线和地线是导通的(TN-C系统),在网上有些网友说现在绝大多数是TN-S系统,还有网友说现在的变压器端只有三项四线,零线(中线先)是接地。有点不明白的,请指教?

不好意思,新手没有积分可供悬赏。

网友A:
   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系统,是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把零线作两个用途分开,分成两根线,一根做工作零线N,另一根专做保护零线PE。如今新型的工厂电气设施多采用此接线方式。

   TN-C 方式供电系统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是一种传统的供电方式。当零线断开,设备外壳有可能带电而使人触电。

   “现在的变压器端只有三相四线”,是指变压器首先从中性点引出一根零线接地构成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TN-S是在三相四线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网友B:
 早期的 设备有很多都是 三相四线,也就是 零线与地线共用,就是所说的保护接零,从变压器输出的零线就接地

网友C:
   TN-S系统,中性线N和保护线PE也是导通的,只不过自变电所后两者严格分开;

   TN-C系统,工厂供电中,工房进户处会做重复接地,并会采取定期维护等措施保证线路的正常,所以通常不会出现零线断开而造成危害的情况;而在不能保证中性线可靠性的情况下,则不将其作为保护线使用,例如公用变压器负荷(这时可能已不是TN-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