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感应电机的启动方法

楼主(2013-09-28):
三相电机若电源直接引入,而直接启动将产生甚大的启动电流,使得线路上的瞬间压降过大,进而引起电压闪烁等问题,因此为维持良好的电压,宜将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作一限制。由于鼠笼式感应电动机无法由转子加入电阻,对一无阶级代号的感应电动机,其启动电流为满载电流的6-8倍,一般所采用的启动方式,即是在感应电动机与电源之间装设一启动装置,限制其启动电流,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公司告诉您常使用的启动方法如下:

    一、直接启动法,又称为全压启动法,通常电动机的容量在5HP以下的小型电动机可以直接于线路上启动,主要原因是其容量小、额定电流不大,但对配电线路之影响甚小,在各种启动方法之中,此种方法是最为低廉,方法最为简单。

    二、Y-△启动法,启动时定子绕组为Y接(启动器拨至右边)运转时改为△接法(启动器拨至左边),启动时将定子绕组先接成Y接线,俟将定子绕组改接成△接线时,承受全源电压,达到正常运转速 率为止,此种启动方法之最大特点,是其它特别的启动装置,仅将定子绕组六个出线端(U,V,W,X,Y,Z),利用开关予以变换即可,故为启动方法中最经济与普遍使用方法。

    三、线路串联电阻启动法,此法是在鼠笼式电动机的线路上串联电阻器,如同直流减速电机于电枢电路中加电阻启动方式相同,启动时于电源侧串联电阻,俟电动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后再切换为直接运转,使用此法可以降低启动电流,但由于电动机两端的电压降低,因而其转矩亦减速小,此种启动控制之外加电阻会消耗能量,因此效率低,但是可以获得较平滑的外加运转特性与较高的起动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