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工程师

楼主(2013-09-28):
我用的是台达A2的伺服,220V 750W和1KW的,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伺服点动JOG 会出现先往另一方向旋转一圈再正确方向旋转。

比方说点动正转按钮,电机先反转一圈再开始正转。

我采用的是通讯,先赋值速度,延时300MS再赋值方向4998或者4999,两个方向的按钮有互锁功能。

一般出现在伺服寻零后,如果出现了,按一次急停后,就会好了。

联系台达技术电话一直联系不到,联系到一次 没给解决。

网友A:
找找当地的售后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问过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有解释清楚,我问他们如果写入4998,会按照4998的转速正转,还是会按照上一次的转速正转,他给我解释他也不知道,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建议你用DI做通讯控制。

网友B:
你没必要求助,这个办法不行,马上改别的办法,改改梯形图就可以了,又不要你改线。

网友C:
找售后服务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必要求助,这个办法不行,马上改别的办法,改改梯形图...

什么意思?如何改改梯形图?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先给一个速度200,就开始反转,再给一个4998才开始正转,上面说错了不是反转一圈,而是两个值给的时间间隔。非要用DI?难道通讯不能做?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P3-06,和P4-07,看看DI怎么用通讯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P3-06,和P4-07,看看DI怎么用通...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这个方法我已经使用在设备上了!我只是想知道不用DI通讯,用4998通讯是否就不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P3-06,和P4-07,看看DI怎么用通...

因为我这次正好8个DI全用了,如果下次DI不够怎么办?所以想知道CAN通讯怎么就不行了呢?只是在伺服寻零后才不行,新上电和急停后都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仔细看一...

直接写入4998和4999 这个方法我没用过,本来打算用,打电话问台达技术支持,他们也不是很明白,最后还是通过485来控制DI了。不过你会用这么多DI?即使1到8不够,还有9到14啊!一共14个D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w...

哥们,谁告诉你有9-14的DI的?我怎么不知道?不存在软DI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

你说的是外部扩展,用通讯不就是为了减少硬件吗

楼主:
谢谢wenwanshuang的解答!

楼主(2013-11-07):
DI也出现问题啊,   的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看

网友D:
我前段时间通讯控制伺服做过,不过是AB系列的伺服。没发现这样问题。

网友E:
走通信做JOG很好用啊,可增加5个软输入点来控制伺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296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