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的一台5.5KW电机空载正常,带上负载不转是什么原因?  求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1, 检查是不是缺相

2,检查电机主驱动绕组还有磁绕组都正常不?

3,直流电机的控制器输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检查是不是缺相2,检查电机主驱动绕组还有磁绕组都...

直流电机缺相,空载能过?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