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与s7-300的以太网连接不上

楼主(2013-09-28):
笔记本与s7-300的以太网连接不上,用MPI电缆好使。CPU 314C-2 DP,加CP 343-1以太网模块。

本人用之前的笔记本连接好使 ,后来更换了笔记本,用这个新笔记本就连不上了。

程序是从老笔记本里导到新笔记本里的。

下面是PG/PC的设置:

网友A:
 是不是 IP 地址通讯设置不在一个网段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IP 地址通讯设置不在一个网段呀 !

是一个段,我用电脑ping PLC,能ping通

网友B:
步骤如下:
1、用一根普通网线连接计算机和以太网模块。
2、启动Step 7 ,点击“选项---->设置PC/PG接口”,将通讯接口设置为ISO的那个,指向你正在使用的网卡。
3、点击“PLC--->编辑以太网节点”,输入以太网模块上的MAC地址,以及你需要分配的IP地址,子网掩码,最后点击“分配IP组态”,IP分配完成。
4、点击“选项---->设置PC/PG接口”,将通讯接口设置成TCP/IP。
5、在PLC硬件组态中,将以太网IP地址设置成你刚才分配的那个IP。
6、现在你可以正常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了。

你按照上面试试;和你笔记本IP设置有关系也许;

网友C:
有些服务是不是被关了

网友D:
前几天刚出现过同样问题,是服务没开,你可以查查,具体我也记不得了

网友E(2015-05-24):
请问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急求解决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