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S7-300PLC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厂有个设备搞改造,要使用原设备的部分功能,原设备的CPU是315-2DP,由此组成一PROFIBUS网络,上面有5个ET-200M,1个DP/DP站,两个电子尺站,一个OP270,一个OP7站,改造之后,除CPU上的模块之外,保留1个ET-200M和上面的模块,一个OP7操作面板,我只想用硬件组态去掉不用的站点,程序想不做改动,这样,当CPU执行没有定义的地址,会不会报错,能不能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 程序想不做改动,这样,当CPU执行没有定义的地址,会不会报错

   当程序执行到没有定义的 I/O 地址是会报警寻址出错故障

2, 你现在改造后 1个DP/DP站 后的硬件没有的话,建议将输入、输出全部删除

网友B:
建议你

1、不用改动程序,只要那些不存在的站,不影响通信;

2、要么就是改硬件配置,删除那些不用的,程序应该要把那些不用的去掉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修改硬件只是在程序中下载OB82、OB86、、OB87、OB121、OB122这几个组织块,可保证正常运行不停机。

楼主:
OB82、OB86、、OB87、OB121、OB122这几个组织块,可保证正常运行不停机。是要全部下载,还是只下载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原程序有OB82,OB86,OB122三个组织块,只是全部都是空的,没写什么程序在里面,这样行不行,谢谢

网友C:
这几个组织块全部下载,里边是空的没有关系,系统检测到问题会自动调用这些组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