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如何防止触电

楼主(2013-09-28):
 很多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为了防止触电使用绝缘手套,另外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都不能躲到树下面,也是为了防止触电。

  电动葫芦既然使用电了,那么它一定有防止触电装置,我们都知道电动葫芦使用的电压是工业用压380V是远远的大于我们人类能够承受的电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怎么使用才是比较安全的,最基本的安全措施我们肯定是要做的,但是这些做好了远远不够的,这个时候不要担心,电动葫芦一个特殊装置把380V的电压变成了36V电压,钢丝绳电动葫芦的配电箱都有一个变压器所能达到的功能,为的就是防止控制手柄漏电,从而电伤。这个系统就大大的减少了触电的可能性,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

网友A:
用遥控的,永不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的,永不触电...............

   完全同意

还有就是将 电葫芦上外壳多处接地 !

网友C:
规程规定,我们的操作手柄基本上都用安全电压,不超过36v的,另外还有接地装置。那使用遥控的更好啦,不是成本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的,永不触电...............

网友E:
做电控设计时,应该考虑有移动的主令电器或人经常操作有触电危险的主令电器,其控制回路要采用变压器隔离,36V以下的可以接公用点,110V或220V悬浮。没查过标准的详细规定,不过在做设计时已成为习惯。

电动葫芦采用遥控是不错的选择,包括10吨的吊车都有采用。遥控装置全套不过几百元(有低价的不过百元),成本高吗?

网友F:
我这边小的电动葫芦,200KG的,单相供电,我给中间串了一台单相隔离变压器,容量3KVA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的,永不触电...............

五百大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