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PLC

楼主(2013-09-28):
楼主在车间实习,看到数控柜子里面这玩意,这是PL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PLC!!!!!!!!!!!!!!!

网友C:
像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像工控机一样,看的不大清楚。

网友E:
没有图片啊?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F:
是PLC,下面的品牌看不清楚

网友G:
   不认识,但是我看到数控机床内有伺服控制器像这样的很大的,也有 专用的 PLC 控制

网友H:
应该不是PLC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像伺服驱动器

网友J:
不是PLC的

网友K:
内置PLC的CNC系统,右侧2套伺服

网友A:
数控专用的控制器,内置有PLC,鉴定完毕!

网友L:
不是太清楚,不是PLC,应该是驱动器,好像相互之间还通讯

网友M:
  数据机床不是都是带有 PLC 系统的伺服控制吗,没玩过 !

网友N:
看样是PLC还有松下的伺服控制吗,不过楼主该拍清楚点,不是难为这帮兄弟吗!名牌也看不清。要真是叫兄弟们帮忙的话,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O:
不是,是运动量控制器

网友P:
貌似是力士乐的啥东东?

网友Q:
就是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R:
好像是视觉系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就是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

最左边连着很多线的那个是不是PLC呢

网友S:
看上去貌似伺服驱动器

网友T:
正解因该是:楼主发的图片是力士乐的数控系统的一部分,包括力士乐的NCU部分,PLC部分,和各个轴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说的是不是PLC不完全,图片里前面的模块应该是集成了NCU部分,PLC部分。后面两个是伺服驱动器。

应该很明白了吧。楼主以后要搞数控慢慢就会了解了。

网友U:
应该是总线网络的服务器

网友V:
伺服驱动器

网友W:
伺服专用控制器,不能说是PLC

网友X:
觉得是伺服专用控制器

网友Y:
引用 网友V:
伺服驱动器

网友:
应该是伺服控制器。

里面包含有PLC

网友Z(2014-01-06):
引用 网友O:
不是,是运动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