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运行但触摸屏上的菜单都不起作用

楼主(2013-09-28):
公司有一台二手冲床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也找不到厂家 用的永宏FBs-32MAT 的plc。最近出现问题了想电脑连上plc通过程序诊断下,用plc到触摸屏的数据连接线按要求改一下可以连接到plc,结果plc和触摸屏都加密了,程序下不了 也打不开。解密也解不了。结果复原数据线插回plc开机,触摸屏上运行菜单都不能使用了,其他菜单都还可以按。plc和屏幕连接也正常。plc的run等也在闪 就是输出点没有一个亮的。外部的开关信号在屏幕上也能显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run指示灯快闪是运行,32点可以试着自己写.http://pigimg.zhongso.com/space/gallery/2012/03/08/14/b2b_20120208025045558749.jpg这样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B:
没有用过永宏的PLC  不过看你的过程描述   应该是通信时正常的, plc和触摸屏也没有受损 有没有一种可能像欧姆龙PLC一样存在是改数据线后,必须在软件上  设置plc的工作模式  才能正常工作  不然始终检测不到输出

网友C:
  没有用过永宏的PLC,但是人家加密的你怎么修改程序的呀 〈〉?

网友D:
试着把PLC的拨码开关打到STOP后再打到RUN位,让其重启下看看。

网友E:
没有用过永宏的PLC,但是人家加密的你怎么修改程序的呀

网友F:
按照正常情况,触摸屏和PLC之间的电缆不是PLC编程电缆;

复原之后两者通信不上;

断电重启试试;

屏的指示灯显示对吗;

网友G:
输出线圈可能被禁止了?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  我们通常一会这么做

网友I:
我们这曾有过一套FX-Q系列PLC与三菱触摸屏组成的监控系统,如果把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拔下,再插上去就会出现触摸屏与PLC通讯中断的情况,一般我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1、将触摸屏下电重启2、将PLC下电重启3、用编程电缆将笔记本电脑与触摸屏建立通讯,在下载一遍程序后启用

楼主(2013-11-05):
谢谢各位,应该是厂家写程序时加密的缘故,现在从新传新程序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