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AAA

楼主(2013-09-28):
win8系统怎样装S7和WINCC

网友A:
看来我落伍了,到现在还用的XP。

此类问题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落伍了,到现在还用的XP。此类问题从来没遇到过。

还是XP的稳定,搞工控的都知道,

网友C:
问问度娘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