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铁芯爬轴

楼主(2013-09-28):
谁能告诉小弟爬轴的机理,最好尽量详细一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定转子都是由相互尽缘的硅钢片叠成,是电动机的磁路部分。定转子铁芯的损坏和变形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造成。

①轴承过度磨损或装配不良,造成定、转子相擦,使铁芯表面损伤,进而造成硅钢片间短路,电动机铁损增加,使电动机温升过高。这时应用细锉等工具往除毛刺,消除硅钢片短接,清理干净后涂上尽缘漆,并加热烘干。

②拆除旧绕组时用力过大,使盗槽歪斜和向外张开。此时应用尖嘴钳、木榔头等工具予以修整,使齿糟复位,并在不好复位的有缝隙的硅钢片间加进青壳纸、胶木板等硬质尽缘材料。

③因受潮等原因造成铁芯表面锈蚀。此时需用砂纸打磨干净,清理后涂上尽缘漆。

④围绕组接地产生高热烧毁铁芯糟或齿部。可用凿子或刮刀等工具将熔积物剔除干净,涂上尽缘漆烘干。

⑤铁芯与机座间结合松动,可拧紧原有定位螺钉。若定位螺钉失效,可在机座上重钻定位孔并攻丝,旋紧定位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转子都是由相互尽缘的硅钢片叠成,是电动机的磁路部分...

 你是来打酱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