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控制

楼主(2013-09-28):
本人新手。。。很新。。。

求教大神们,介绍一下PID参数设置。。。小弟新接触,对于那些参数设置一时半会搞不明白。

网友A:
你看看自动原理

网友B:
这个S7-200能帮到你,不行再说:

网友A:
你看看自动控制原理  明白各个参数对应的影响  才能更好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现  更好的理解

网友C:
使用向导生成

网友D:
使用PID向导自动生成子程序,在主程序里调用即可。下面将产生PID向导的过程一一阐述。希望可以帮到你:

1.点击工具下面的指令向导菜单,弹出向导对话框,点击PID,下一步

2.配置PID回路数量,如果只要一个,选择0就可以了:

3.设定PID的参数了

4.最关键的一步:设定输入回路的极性,要与你使用的传感器配套了。

如果是单极性的,输出0-10V或0-20MA的可以这样选择:

如果是单极性的,输出2-10V或4-20MA的可以这样选择:

5.回路报警的选项,可以不选择,点下一步:

6.分配存储区,看你的存储区是否占用选择:

7.命名子程序,这里选默认名称,下一步:

8.完成向导配置:

9,最后,在主程序调用生成的PID子程序:

好累啊,花了40分钟,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网友E:
PID参数的取值,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对PID控制是否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主要参数是:

采样时间:计算机必须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对反馈进行采样,才能进行PID控制的计算。采样时间就是对反馈进行采样的间隔。短于采样时间间隔的信号变化是不能测量到的。过短的采样时间没有必要,过长的采样间隔显然不能满足扰动变化比较快、或者速度响应要求高的场合。  编程时指定的PID控制器采样时间必须与实际的采样时间一致。S7-200中PID的采样时间精度用定时中断来保证。

增益(Gain,放大系数,比例常数)增益与偏差(给定与反馈的差值)的乘积作为控制器输出中的比例部分。过大的增益会造成反馈的振荡。

积分时间(Integral Time)偏差值恒定时,积分时间决定了控制器输出的变化速率。积分时间越短,偏差得到的修正越快。过短的积分时间有可能造成不稳定。积分时间的长度相当于在阶跃给定下,增益为“1”的时候,输出的变化量与偏差值相等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输出变化到二倍于初始阶跃偏差的时间。如果将积分时间设为最大值,则相当于没有积分作用。

微分时间(Derivative Time)偏差值发生改变时,微分作用将增加一个尖峰到输出中,随着时间流逝减小。微分时间越长,输出的变化越大。微分使控制对扰动的敏感度增加,也就是偏差的变化率越大,微分控制作用越强。微分相当于对反馈变化趋势的预测性调整。如果将微分时间设置为0就不起作用,控制器将作为PI调节器工作。

S7-200可用PID向导自动生成子程序然后调用。

做完PID向导后可在Symbol Table(符号表)中,查看PID向导所生成的符号表,可看到各参数所用的详细地址,及数值范围。

可以在Status Chart(状态表)中,输入相应的参数地址,然后在线写入用户需要的PID参数数值,这样用户就可根据工艺需要随时对PID参数、设定值等进行调整。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不过到实际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调试的时候有点小头疼,对于参数设置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