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系统或工程中防雷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13-09-29):
      (1) 装机的立杆要与避雷针隔3-4米;

      (2)金属立杆要与机器高强度绝缘,考虑空气击穿空气强度为30KV/CM,100KV常规闪击距离为3.3CM, 所以采用绝缘材料的立杆和支架。 (雷击地电位:云地雷 击放电,可以造成大地局部暂态地电位-跨步电压区)

        电网系统多种接地

        A:工作接地: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B:保护接地:将电气装置不带电的金属壳体接地;

        C: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不带电金属壳体与系统零线连接;

        D:防雷接地:将电气线路与设备各类防雷器接地;

        地电位环路:

        一条传输线,A,B两端连接大地,就构成了地环路;如果A,B两点(设备都有接大地的情况下)有地电位差,就会形地电位干扰到整系统。

        安防系统多点接地,产生地坏路的因素:

        A:接地摄像机与接地主机之间构成环路;

        B:接地摄像机与接地摄像机之间构成环路;

        C:包括视频设备,交直流电源设备与控制设备接地点,凡是有直接电气连接关系的系统,所有的接地点之间都可以构成地环路;

        安防工程中引入地电位的常见工程案例:

        A:摄像机与金属杆没有绝缘,直接引入地电位;

        B:接地防雷器引入地电位,涉及视频线,电源线,控制线设备接大地,构成系统复杂的地电位环路关系,地电位可以触发防雷器导通,把地电位引入系统设备;

        C:墙壁安装摄像机,金属螺丝碰到建筑钢筋;

        D:摄像机安装在室外广告牌上金属结构上;

        E:摄像机与电梯轿厢没有绝缘;

        F:金属防水盒与立杆连接接地,监控设备固定在防水盒上,接大地;

        安防系统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A:单点接地

        系统主机一点接大地,远端摄像机及所有设备,都必须与大地绝缘;

        单点接地的工程要求:主机单点接地,系统远端所有的设备对地悬浮,通过主机接地,泄放系统产生的静电荷;

        单点接地,切断了所有的地环路,可以有效阻断雷电地电位和电网地电位入侵弱电系统的路径,这是防雷,离浪涌,防干扰最有效,最基本的技术手段;多点接地引入地电位干扰,引入雷电反击电压,烧毁安防设备和防雷设备;

        防雷保护电路一律不接大地!!!!!

        GA/T670-2006《安全防范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及实施指南

        安防监控受雷击损害的主要原因:

        A:直雷击

        B:雷电侵入波(电磁感应)

        C:雷电感应(电磁感应,静电感应,电磁感应与静电感应引发的雷击现象为感应雷,又称二次雷)

        从技术经济角度考虑,前端设备直击雷防护安装独立的避雷针不具备可行性,一般采用将避雷针架设在摄像机的支撑杆上,引下线可以直接利用金属杆本身,但为了防电磁感应,沿杆上的摄像机电源线和信号线应穿金属管,金属管两端应可靠接地。应避免传输线架空。